[STM32F0] keil 5 不能识别不到stm32f030r8t6!?

楼主(2023-12-21):
求大神拯救!!用keil 5调试STM32f030r8t6控制板时,不能被识别。仿真器是野火的。按网上的解决办法,是将芯片reset复位,可实现下载,但无法在线调试。有说是程序问题,随有stmcube生成空文件,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原理图部分是用的stm32f103r8t6的,但已经将stm32f030r8t6中不需要接地和接3.3V的PF引脚跳线出来。

网友A:
你的程序里是不是对SWD接口屏蔽了?

网友B:
其实引出RST的话是比较好的,出问题还能挽救一下

网友C:
调试不行的话,提示啥?

网友D:
可能是你程序有问题吧,不然 也不会这样

网友E:
你的STM32是真的么?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F:
你用官方的例程烧录跑一下试试?

网友G:
电路设计挺正常的啊,一般来说你需要看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H:
建议直接换个调试工具试试?

网友I:
这个你既然用cubemx配置了,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网友J:
你的无法调试的报错信息是什么?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