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GPIO_Init()函数的理解

楼主(2023-12-21):
是不是没有端口初始化函数,前面设置的这些输出模式,速率什么的都还是系统原来的默认值,没有变化的嘛????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不改变的话 应该就是默认值

网友B:
没有变化 因为寄存器有默认的值

网友C:
不知道引脚的默认模式是什么模式

网友D:
没有变化 除非楼主配置了系统时钟

网友E:
只要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初始化 那么就是默认设置

网友F:
是的 时钟 模式等等都是默认的配置

网友G:
在STM32单片机中,GPIO_Init()函数是用于初始化GPIO端口的,如果不调用这个函数或者类似功能的HAL库函数来配置GPIO,那么相关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速度(推挽或开漏输出的速度)、上下拉状态以及其他特殊功能等将保持为上电复位后的默认值。

网友H:
在大多数微控制器编程的上下文中,如果你在使用GPIO之前没有进行适当的初始化,那么其默认状态通常是由微控制器的硬件决定的

网友I:
调用GPIO_Init()函数对GPIO进行初始化,那么前面设置的输出模式、速率等将保持系统默认值,不会发生预期的变化。

网友:
GPIO_Init() 函数是STM32微控制器中用于初始化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作用是设置GPIO端口的工作模式、输出类型、输出速度等参数

网友J:
GPIO_Init()函数是STM32CubeMX生成的GPIO初始化函数。

网友K:
在CubeMX中设置的GPIO配置(如输出模式、速率等)将在执行GPIO_Init()函数后应用到GPIO端口。如果未调用GPIO_Init()函数,那么GPIO端口将保持默认配置,而您在CubeMX中设置的配置将不会生效。

网友L:
在调用GPIO_Init() 函数之前,需要先通过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使能相应GPIO端口的时钟

网友M:
GPIO_Init() 函数定义为一个结构体指针作为参数,这个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包含了GPIO引脚的配置信息,包括引脚编号、工作模式、速度以及上拉/下拉配置。例如,如果一个开发人员想要配置GPIOA的第四引脚为推挽输出,且最大翻转速率为50MHz,他们会这样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J:
GPIO_Init()函数是IO引脚的初始化函数,用于进行每个引脚的初始化配置。

网友N:
没有对GPIO端口进行初始化,那么任何之前设置的输出模式、速率等设置都不会生效,端口将保持其默认状态。

网友O:
通常会传递一些参数来设置GPIO端口的配置,例如:

设置端口模式(输入、输出、中断等)
设置输出速率
配置上拉/下拉电阻
配置输出类型(推挽或开漏)
配置复用功能等

网友P:
GPIO_Init()这样的函数名可能代表不同的功能。然而,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函数很可能是用来初始化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的。

网友Q:
首先使能了GPIOB端口的时钟,然后初始化了GPIOB端口的第0和第1位,分别为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模式,速度都设置为2MHz。

网友R:
该函数的一般使用格式如下(以标准库为例):

C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其中:

GPIOx 是要配置的GPIO端口。
GPIO_InitStruct 是指向一个包含所需配置信息的结构体指针,通常需要在调用前填充此结构体的各项参数,包括GPIO端口的模式(输入/输出)、速度、输出类型(推挽/开漏)、上拉/下拉等。

网友S:
对于STM32F103系列来说,GPIO端口的默认状态通常是模拟输入(AIN),且没有内部上下拉或上拉电阻激活。如果需要改变这些设置以适应特定应用需求,如将其配置为通用输出、输入带上下拉、重映射到某个外设功能等,则必须通过GPIO_Init()函数或其他对应的库函数进行明确的配置。

网友T:
STM32的GPIO端口会保持复位后的默认状态。

网友U:
在调用GPIO_Init()函数之前, 正确配置了RCC(复位和时钟控制)寄存器,以使GPIO配置生效。

网友N:
在GPIO_Init()函数执行后,相应的GPIO端口将被配置为您在CubeMX中设置的模式、速率等参数。

网友V:
这个函数主要接受两个参数:一个是配置引脚组(GPIO_TypeDef* GPIOx),另一个是配置的参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其中,GPIOx可以是A,B,C,D或者E,用来选择对应的GPIO外设;GPIO_InitStruct是一个指向结构GPIO_InitTypeDef的指针,该结构包含了所选GPIO外设的配置信息,如管脚号、速度和模式等。

网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端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初始化GPIOB端口0为推挽输出模式,速度为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B端口1为开漏输出模式,速度为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Mode = GPIO_Mode_Out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