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LDROM里读取UID正常,APROM读出UID错误。

楼主(2023-12-21):
LDROM里读取UID正常,APROM读出UID错误。

网友A:
看是不是没有打isp enable打开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程序代码错误了吧

网友D:
在APROM中读取UID错误可能是由于程序代码中的错误导致的。请检查在APROM中读取UID的代码,确保代码正确地访问了UID的存储位置,并正确地解析和处理UID数据

网友E:
APROM和LDROM可能有不同的内存映射方式。

网友F:
请确保在APROM中正确地映射了UID的存储位置。如果内存映射错误,可能导致在APROM中读取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G:
感觉像是内存映射错误

网友H:
请确保芯片的配置正确,并按照芯片规格和文档中的要求进行配置

网友I: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存在芯片硬件问题导致在APROM中读取UID错误

网友J:
建议联系芯片厂商或技术支持团队,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K:
如果在LDROM中读取UID正常,但在APROM中读取UID错误,可能是由于程序代码错误、内存映射错误、芯片配置错误或芯片硬件问题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L(2024-01-29):
是不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M:
在我看来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N:
应该是读取的地址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