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执行完RAM里的程序,返回flash执行程序会进hardfault

楼主(2023-12-21):
在RAM里执行内部spi flash擦写代码,然后返回spi flash执行其他代码就会进hardfault。

网友A:
贴下代码上来吧,不然不知道问题发生原因

网友B:
看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C(2024-02-06):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过多的栈空间,并且超出了栈的分配大小,那么当栈溢出时,可能会覆盖重要的数据或指令,导致硬错误。

网友D:
如果程序试图访问不属于它的内存区域(例如Flash上的只读区域),或者访问了已经被释放的内存,这也可能导致硬错误。

网友E:
查看Flash的配置,确保它允许程序从中执行,并且没有启用任何写保护。

网友F(2025-09-11):
可能因 RAM 程序执行后栈指针或中断向量表未正确恢复,或 RAM 与 Flash 地址映射冲突,导致跳转时指令异常触发 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