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仿真器引脚用作GPIO输出

楼主(2023-12-21):
仿真器引脚用作GPIO输出

网友A:
可以用pin config设定,

网友B:
大多数微控制器或仿真器允许你在软件中配置其引脚为输入或输出模式。你需要查看M480的相关文档,了解如何通过编程方式配置引脚模式。

网友C:
可以设计成gpio的

网友D:
做呗,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E:
我觉得不建议你这么弄,容易芯片锁死不能重新烧录了

网友F:
这个支持ISP烧录不?不然升级多麻烦啊?

网友G:
这是缺引脚了啊?才这么弄得

网友H:
我建议不这么配置,烧录引脚就做烧录使用比较好

网友I:
可以配置为IO输出,但是这样弄,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J:
你换个IO做输出多好啊

网友K:
这种仿真引脚配置完输出之后,就容易让芯片不能调试了

网友L:
为啥要作为IO输出啊,换个IO不行么

网友M:
不如找个IO够用的MCU来开发

网友N(2024-01-29):
不建议把下载引脚另作他用

网友O:
使用引脚进行配置即可

网友P:
这样调试阶段在主函数运行之前加一个大的延时,防止变砖无发法刷回

网友Q:
可以这么操作,但是得注意变砖

网友R(2025-09-11):
仿真器引脚用作 GPIO 输出需先禁用仿真功能,配置对应引脚为 GPIO 模式,设为推挽输出,再通过寄存器或库函数控制高低电平实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