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SWriter烧录NAND FLASH问题

楼主(2023-12-21):
1.        使用最新版MA35D1 NuWriter,做SD烧录卡,使用$ nuwriter.py –o stuff –p pack.json出错:“please place the files in pack.json on the ascending offset”.

2.        使用旧版本的NuWriter,可以生成pack.bin,并成功启动sd_writer.bin

网友A:
因为新版NuWriter的DDR initial档案比较大
因此要修改pack.json,改了otp_writer.bin和sd_writer.bin offset就可以了。
        {
            "offset": "0x3000",
            "file": "sd_writer/otp_writer.bin",
            "type": 0
        },
        {
            "offset": "0x4000",
            "file": "sd_writer/sd_writer.bin",
            "type":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