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Curiosity测评报告】WBZ451蓝牙BLE测试

楼主(2023-12-21):
通过自定义服务,可以利用GAP与GATT协议,创建一个可通过手机app连接到BLE服务。
MCC配置BLE Stack

点击Generate后,生成的代码位于config\default\ble\service_ble\ble_my_lbs_svc.c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att.h"
#include "ble_util/byte_stream.h"
#include "ble_cms/ble_my_lbs_svc.h"

// *****************************************************************************
// *****************************************************************************
// Section: Macros
// *****************************************************************************
// *****************************************************************************
/* Little Endian. */
#define UUID_MY_LBS_PRIMARY_SVC_LE         0xea, 0xce, 0xf4, 0xac, 0x3f, 0x37, 0x11, 0xee, 0xbe, 0x56, 0x02, 0x42, 0xac, 0x08, 0x23, 0x20

#define UUID_MY_LBS_CHARACTERISTIC_0_LE         0xea, 0xce, 0xf4, 0xbc, 0x3f, 0x37, 0x11, 0xee, 0xbe, 0x56, 0x02, 0x42, 0xac, 0x08, 0x23, 0x20
#define UUID_MY_LBS_CHARACTERISTIC_1_LE         0xea, 0xce, 0xf4, 0xcc, 0x3f, 0x37, 0x11, 0xee, 0xbe, 0x56, 0x02, 0x42, 0xac, 0x08, 0x23, 0x20

// *****************************************************************************
// *****************************************************************************
// Section: Local Variables
// *****************************************************************************
// *****************************************************************************

/* Primary Service Declaration */
static const uint8_t s_my_lbsSvcUuid[] = {UUID_MY_LBS_PRIMARY_SVC_LE};
static const uint16_t s_my_lbsSvcUuidLen = sizeof(s_my_lbsSvcUuid);

/* My_lbs Characteristic 0 Characteristic */
static const uint8_t s_my_lbsChar0[] = {ATT_PROP_READ|ATT_PROP_NOTIFY, UINT16_TO_BYTES(MY_LBS_HDL_CHARVAL_0), UUID_MY_LBS_CHARACTERISTIC_0_LE};
static const uint16_t s_my_lbsChar0Len = sizeof(s_my_lbsChar0);

/* My_lbs Characteristic 0 Characteristic Value */
static const uint8_t s_my_lbsUuidChar0[] = {UUID_MY_LBS_CHARACTERISTIC_0_LE};
static uint8_t s_my_lbsChar0Val[] = {};
static uint16_t s_my_lbsChar0ValLen = sizeof(s_my_lbsChar0Val);

/* My_lbs Characteristic 0 Client 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static uint8_t s_my_lbsCccChar0[] = {UINT16_TO_BYTES(0x0000)};
static const uint16_t s_my_lbsCccChar0Len = sizeof(s_my_lbsCccChar0);

/* My_lbs Characteristic 1 Characteristic */
static const uint8_t s_my_lbsChar1[] = {ATT_PROP_READ|ATT_PROP_WRITE_REQ, UINT16_TO_BYTES(MY_LBS_HDL_CHARVAL_1), UUID_MY_LBS_CHARACTERISTIC_1_LE};
static const uint16_t s_my_lbsChar1Len = sizeof(s_my_lbsChar1);

/* My_lbs Characteristic 1 Characteristic Value */
static const uint8_t s_my_lbsUuidChar1[] = {UUID_MY_LBS_CHARACTERISTIC_1_LE};
static uint8_t s_my_lbsChar1Val[3] = {0x00, 0xFF, 0x00};
static uint16_t s_my_lbsChar1ValLen = sizeof(s_my_lbsChar1Val);

/* Attribute list for My_lbs service */
static GATTS_Attribute_T s_my_lbsList[] = {
    /* Service Declaration */
    {
        (uint8_t *) g_gattUuidPrimSvc,
        (uint8_t *) s_my_lbsSvcUuid,
        (uint16_t *) & s_my_lbsSvcUuidLen,
        sizeof (s_my_lbsSvcUuid),
        0,
        PERMISSION_READ
    },
    /* Characteristic 0 Declaration */
    {
        (uint8_t *) g_gattUuidChar,
        (uint8_t *) s_my_lbsChar0,
        (uint16_t *) & s_my_lbsChar0Len,
        sizeof (s_my_lbsChar0),
        0,
        PERMISSION_READ
    },
    /* Characteristic 0 Value */
    {
        (uint8_t *) s_my_lbsUuidChar0,
        (uint8_t *) s_my_lbsChar0Val,
        (uint16_t *) & s_my_lbsChar0ValLen,
        sizeof(s_my_lbsChar0Val),
        SETTING_MANUAL_READ_RSP|SETTING_UUID_16,
        PERMISSION_READ
    },
    /* Client 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
        (uint8_t *) g_descUuidCcc,
        (uint8_t *) s_my_lbsCccChar0,
        (uint16_t *) & s_my_lbsCccChar0Len,
        sizeof (s_my_lbsCccChar0),
        SETTING_CCCD,
        PERMISSION_READ|PERMISSION_WRITE
    },
    /* Characteristic 1 Declaration */
    {
        (uint8_t *) g_gattUuidChar,
        (uint8_t *) s_my_lbsChar1,
        (uint16_t *) & s_my_lbsChar1Len,
        sizeof (s_my_lbsChar1),
        0,
        PERMISSION_READ
    },
    /* Characteristic 1 Value */
    {
        (uint8_t *) s_my_lbsUuidChar1,
        (uint8_t *) s_my_lbsChar1Val,
        (uint16_t *) & s_my_lbsChar1ValLen,
        sizeof(s_my_lbsChar1Val),
        SETTING_UUID_16,
        PERMISSION_READ|PERMISSION_WRITE
    },
};

static const GATTS_CccdSetting_T s_my_lbsCccdSetting[] =
{
    {MY_LBS_HDL_CCCD_0, NOTIFICATION},
};

/* My_lbs Service structure */
static GATTS_Service_T s_my_lbsSvc =
{
    NULL,
    (GATTS_Attribute_T *) s_my_lbsList,
    (GATTS_CccdSetting_T const *)s_my_lbsCccdSetting,
    MY_LBS_START_HDL,
    MY_LBS_END_HDL,
    1
};

// *****************************************************************************
// *****************************************************************************
// Section: Functions
// *****************************************************************************
// *****************************************************************************

uint16_t BLE_MY_LBS_Add()
{
    return GATTS_AddService(&s_my_lbsSvc, (MY_LBS_END_HDL - MY_LBS_START_HDL + 1));
}

主函数依旧非常精简:
int main ( void )
{
    /* Initialize all modules */
    SYS_Initialize ( NULL );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Hello Welcome to WBZ451 World\r\n",strlen("Hello Welcome to WBZ451 World\r\n"));
    uart_**();
    while ( true )
    {
        /* Maintain state machines of all polled MPLAB Harmony modules. */
        SYS_Tasks ( );
    }

    /* Execution should not come here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

    return ( EXIT_FAILURE );
}

特征值写服务:

特征值读服务:

订阅服务测试:

连接断开后重连功能:
void APP_BleGapEvtHandler(BLE_GAP_Event_T *p_event)
{
    switch(p_event->eventId)
    {
        case BLE_GAP_EVT_CONNECTED:
        {
            /* TODO: implement your application code.*/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Great! ^-^ 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strlen("Great! ^-^ 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
            ble_gap_connect_state = 1;
            G_ConnHandle = p_event->eventField.evtConnect.connHandle;
        }
        break;

        case BLE_GAP_EVT_DISCONNECTED:
        {
            /* TODO: implement your application code.*/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Ah oh... :( Dis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strlen("Ah oh... :( Dis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
            ble_gap_connect_state = 0;
            G_ConnHandle = 0;

            BLE_GAP_SetAdvEnable(0x01, 0x00);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Let me try to GAP Center Device\r\n",strlen("Let me try to GAP Center Device\r\n"));
加入上期测试的OLED,可以显示BLE的连接状态:
BLE未连接的时候:

BLE连接成功的时候:

连接过程演示:

网友A:
MCC好像更好用了。

网友B:
这个可以用keil进行编译吗?

网友C:
UUID不一样,是不是设备的名称也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keil进行编译吗?

暂时不可以,这款单片机用到了Microchip的MPLAB Harmony V3 框架,只能在官方IDE里面使用。

网友D:
每包最大发送多少数据?

网友E:
这个是模块化的编程,如果要是可以使用在keil里面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暂时不可以,这款单片机用到了Microchip的MPLAB Harmony V3 框架,只能在官方IDE里面使用。 ...

官方的IDE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官方的IDE好用吗

1. 偶尔会卡,然后从MPLABX IDE进入MCC(图形化配置工具)的时候需要异常多的耐心。。。等个数分钟是常有的事情。

2. 该有的功能都有,还是十分强大的。

网友G:
现在模块化编程是趋势,我也需要考虑一下,换一个思路了。

网友H:
图形开发以及模块的开发,一直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的。

网友I:
图形化的开发,最大的优点就是直接可以生成代码。

网友J:
可视化的开发,还是便捷很多,也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