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保证Uboot到Kerne启动l阶段LCD显示不闪烁

楼主(2023-12-21):
如何保证Uboot到Kerne启动l阶段LCD显示不闪烁

网友A:
1、uboot 里面make menuconfig->Devices Drivers->Graphics support->Ma35d1 DCU framebuffer address 的地址和kernel的reserve memeory需要一致
2、kernel的dts中的backlight里面enable-gpios这行注释掉
3、kernel的dts中的display里面的resets注释掉
4、kernel dts中的VPLL如果小于屏幕的clk*2,那需要修改为屏幕cl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