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SPI2时钟配置

楼主(2023-12-21):
SPI2的时钟配置,默认最高设置的是10MHz,如果我想超过这个频率,设备树如何修改?

网友A:
参考下面的配置:
spi2: spi@4062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spi";
        reg = <0x0 0x4062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116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lk SPI2_GATE>;
        dmas = <&pdma1 8>,<&pdma1 9>;
        dma-names = "tx","rx";
        pdma_reqsel_tx = <64>;
        pdma_reqsel_rx = <65>;
        use_pdma = <0>;
        num_cs = <2>;
        lsb = <0>;
        sleep = <0>;
        txbitlen = <8>;
        bus_num = <4>;
        spimode = <0>;
        mrxphase = <0>;
        spi-max-frequency = <50000000>;
        status = "okay";
    };

&spi2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spi2>;
};

&pinctrl {
    spi2 {
        pinctrl_spi2: spi2grp {
            nuvoton,pins =
                <SYS_GPL_MFPL_PL2MFP_SPI2_SS0 &pcfg_default>,
                <SYS_GPL_MFPL_PL3MFP_SPI2_CLK &pcfg_default>,
                <SYS_GPL_MFPL_PL0MFP_SPI2_MOSI &pcfg_default>,
                <SYS_GPL_MFPL_PL1MFP_SPI2_MISO &pcfg_defaul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