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OTA功能与芯片读保护等级L1互斥

楼主(2023-12-21):
请教一下国民技术MCU的使用技巧

N32G031K8L7加了L1读保护前,OTA功能正常;加了L1读保护后,OTA功能不正常(可以正常升级,但升级后无法启动);
是否有OTA功能的时候,MCU不支持L1读保护加密?

楼主:
国民技术MCU加了L1读保护后,是不是MCU自身也无法读取flash里的内容?

网友A:
OTA升级与L1读保护没有直接的关系,先试下不OTA,用其他下载方法把同样的代码下载到对应区域,开启L1保护看代码是否能正常启动

楼主:
OTA升级与L1读保护确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OTA的话,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不加密的话,OTA功能也正常,加密后,一OTA就卡住了,估计是一直在BootLoader里打转,flash数据校验不通过
由于已经加密了,读取不到flash里的值,无法debug,也不知道加密与不加密有什么差别,估计国民技术的031产品线有些缺陷

后来重新分配flash的BootLoader和APP地址空间,中间间隔512bytes就好了,可以加密,也可以OTA
结论:OTA功能与芯片读保护等级L1不存在互斥

网友B(2024-08-28):
一般来说,MCU的读保护功能会限制对存储器内容的访问,包括外部的固件更新。

网友C(2024-09-30):
加了L1读保护后,OTA功能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