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HM1055帧率低

楼主(2023-12-21):
MA35D1_NonOS_BSP\SampleCode\StdDriver\CCAP_SensorToDisplay目录下是HM1055 sensor的sample在720P画面输出的帧率只有10FPS

网友A:
HM1055 sensor的sample下720P画面输出的帧率只有10FPS,代码中默认设置CCAP PCLK是24MHZ,修改为60MHZ,并将Senosr PCLK设置时钟源指定为SYSPLL,可以输出25FPS。修改如下:
CCAP_SetFreq(60000000);
void CCAP_SetFreq(uint32_t u32SensorFreq)
{
    ...
    i32Div = CLK_GetPLLClockFreq(SYSPLL) / u32SensorFreq;
    CLK_SetModuleClock(CCAP0_MODULE,CLK_CLKSEL0_CCAP0SEL_SYSPLL,
        CLK_CLKDIV1_CCAP0(i32Di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