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怎么制作ext4文件系统镜像

楼主(2023-12-21):
怎么制作ext4文件系统镜像

网友A:
1.生成一个空的100MiB文件
dd if=/dev/zero of=rootfs.ext4 bs=1M count=100 (指定每一块大小为1M,一共100块)
2.对生成的文件进行格式化
mkfs.ext4 rootfs.ext4
3.挂载此空镜像
mount -o loop rootfs.ext4 /mnt
4.向挂载好的文件系统中写入需要加入的文件
cp everyfile /mnt
5.卸载根文件系统(意味着镜像已经制作完成)
umount /mnt
5.将镜像写入sd卡的分区中,用nuwriter以data的方式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