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高边驱动LM5050的应用电路求解释

楼主(2023-12-21):
如图,一路是24V降压到12V直流电输出,一路是24V给12V电池充电的输出,2路通过LM5050高边驱动防反灌电路并联输出,这块是怎么样的工作原因,求解下。谢谢

网友A:
怀疑你拿个错误的电路求解释。不如问胡叼盘专家,他啥玩意都可以帮你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拿个错误的电路求解释。不如问胡叼盘专家,他啥玩意都可以帮你圆了。 ...

正确的电路,你自己不懂,不要乱怀疑

网友B:
画图软件上没有MOS管?LM5050PDF资料上都有,LM系列产品 老式型号就可以用的,LM317一样解决问题何必搞些花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