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板子不同的型号布局一样吗?

楼主(2023-12-21):
相同的引脚不同系列可以替换使用吗?

网友A:
Nucleo板子的不同型号布局并不完全一样。

网友A:
般来说,如果两个系列的板子具有相似的功能和引脚定义,那么相同的引脚可能可以在不同系列之间进行替换。但是,由于不同系列可能采用不同的电路设计和元件,因此替换引脚时需要确保其他部分的电路和元件也兼容,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如果用arduino的话,一般是可以替换使用的

网友C:
得看你需要啥功能啊?

网友D:
其实用杜邦线来连接的话,用哪款板子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E:
不能完全替代使用的哦

网友F(2024-01-20):
用arduino吧,其实配置的功能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G:
不同型号一般布局是不一样,但是功能基本相同

网友H:
其实nucleo的板子本身就是芯片评估的功能,所以不一样也正常的吧

网友I:
不能替换啊,比如F1和F4的电源布局都不一样,怎么能布局一样

网友J:
功能基本一致,你要是想评估芯片的话,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K:
建议不能替换使用,可以自己设计板子或者买对应芯片的板子吧,调试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