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回调函数的注册方式跟回调方式哪个好啊?

楼主(2023-12-21):
为什么现在的库默认都是回调方式

网友A:
使用回调是因为这样比较弹性。
因为新唐的代码都是源码,不想用回调,使用者也可以直接呼叫函式方式

网友B:
回调函数的注册方式跟回调方式各有其优缺点,具体哪个更好取决于实际的应用场景。

网友B:
如果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并且代码模块化要求较高,可以选择回调函数的注册方式

网友B:
如果代码较为简单并且执行效率要求较高,可以选择回调方式。

网友C:
就用库里默认的呗

网友D:
回调函数的注册方式和回调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劣,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之分,选择适合的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E:
回调函数的有点是可以在程序的任意位置注册回调函数,灵活性较高

网友F:
正常来说,回调函数可以动态地添加、删除或替换回调函数,适用于需要动态管理回调函数的情况

网友G:
回调函数的缺点需要在程序中显式地注册回调函数,可能增加代码的复杂性

网友H:
如果回调函数的注册和调用过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导致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下降

网友I:
回调方式其优势是回调函数的调用是由被调用方主动触发的,可以更好地控制回调的时机和顺序

网友J:
被调用方需要显式地调用注册的回调函数,可能增加代码的复杂性,这是回调方式的缺点

网友K:
如果回调函数的调用过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导致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下降

网友L:
选择回调函数的注册方式和回调方式应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计考虑。如果需要动态管理回调函数或灵活地添加、删除或替换回调函数,可以选择回调函数的注册方式

网友M(2026-02-12):
中断中只做“通知”,不在 ISR 中处理业务;通过注册回调,在任务或主循环中安全执行逻辑。

网友N:
底层提供接口,上层将自定义函数地址传入

网友O:
在初始化阶段通过函数指针直接赋值,将回调函数与事件源硬编码绑定。

网友P:
用函数指针时注意参数和返回类型匹配。

网友Q:
驱动和应用逻辑混在一起,无法复用驱动。

网友R:
动态注册时检查回调函数指针有效性,防止野指针导致硬件异常。

网友S:
全局函数指针 方式

网友T:
取决于你是在开发资源受限的裸机系统,还是复杂的模块化系统。

网友U:
通过注册方式绑定业务逻辑函数,再通过隐式回调触发基础事件处理

网友V:
调用前必须检查回调函数指针是否为NULL。

网友W:
业务逻辑与硬件驱动分离,便于模块复用。

网友X:
没有绝对的 “更好”,只有 “更适配”。

网友Y:
推荐使用“显式注册回调”方式

网友Z:
当需要灵活控制回调逻辑或实现跨模块解耦时,推荐显式注册方式,便于维护和扩展

网友AA:
注册方式是更专业、更优雅的选择。

网友AB:
回调函数应尽量短小

网友AC:
优先使用直接赋值+直接调用,简单高效。

网友AD:
采用隐式回调更符合开发规范,减少代码冗余

网友AE:
如何设置回调指针

网友AF:
当代码简单且效率关键时,回调函数能优化程序流程。

网友AG:
分散的回调函数处理会影响代码结构,最好集中管理以提高可维护性。

网友AH(2026-03-14):
选单片机要考虑应用需求,不是看谁最好,而是谁更适应你的项目。

网友AI:
回调方式像朋友主动找你帮忙,能精准掌握帮忙的时间和顺序。

网友AJ:
单片机回调函数的注册和调用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步骤,注册是准备阶段,调用是执行阶段。

网友AK:
注册回调函数要显式操作,这会让代码结构变得更复杂。

网友AL:
二者无绝对优劣,适配不同场景:注册式(提前绑定函数指针)更稳定,适合固定逻辑(如中断回调),初始化时注册、运行时直接触发,减少运行时开销;回调方式(调用时传函数指针)更灵活,适配动态逻辑(如事件处理),可按需切换回调逻辑,但每次调用需传参,稍增开销。工控 / 嵌入式优先注册式,动态业务可选回调方式。
总结
注册式稳定、低开销,适配固定逻辑(如中断);
回调方式灵活,适配动态逻辑,仅少量性能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