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电容式液位芯片

楼主(2023-12-21):
要做一款液位控制模块,就是检测水塔的水位,当水位太低时控制水泵补水。手上有一个其他厂家的模块有这个功能,模块上接出三个电极扔到水里,一个是参考电极,扔到最底部跟水接触。另外两个检测电极悬挂在不同的高度,水位高时会淹没检测电极,水位太低时检测电极悬空于水面。另外有个100k的电位器用来调整灵敏度。

看起来应该是电容检测的原理,SOP-14封装的,不知道用的那颗IC。
是否有接触过这类芯片的朋友推荐一下,平时论坛里偶尔能看到厂商给这类芯片打广告,要用的时候一时又找不着,不一定要一样的型号,功能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A(2024-01-26):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是否有用 。AN202478 PSoC 4 Capacitive Liquid Level Sensing
文档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AN202478_PSoC_4_Capacitive_Liquid_Level_Sensing-ApplicationNotes-v03_00-EN.pdf?fileId=8ac78c8c7cdc391c017d0cfa9d34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