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画PCB,RS485电路加了匹配电阻,PCB整体供电往下掉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3-12-21):
画了个单片机控制的RS485电路,RS485电路部分就是常规的那样,VCC供的是5V。不焊120Ω匹配电阻的时候电表测VCC是4.9V多一点,但是一焊匹配电阻VCC就会掉到4.8甚至4.7几V的样子。我想知道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说供电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电路没啥问题,焊了几块板子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芯片没坏么?

网友C:
VCC 输出电流能力多少?
检查下

网友D:
增加这个电阻肯定增加整体功耗,那个VCC输出太弱。

网友E:
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你的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导致的,或者是你的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F:
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G:
给R5 串联 一个1nF 电容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增加的这点功耗,我觉得,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改变

网友I:
1、外接足够功率的电源供电,测量VCC的电流。
2、测量你的电源供电能力。

网友J:
确定板子是否干净,存在漏电

网友F:
还有可能  供电电源本身不是闭环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