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锗二极管

楼主(2023-12-21):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个锗二极管怎么查型号,或者有没有常用的锗二极管型号,外观差不多就行

楼主:
不想要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想找个这种直插封装的,压降0.2V,耐压电流都没什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要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想找个这种直插封装的,压降0.2V,耐压电流都没什么要求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B:
用锗二极管的都是老古董的产品了,现在可用肖特基替换

网友C:
这个看着就不像锗二极管,锗二极管都是古董了,一没有这样的封装,二没有这样的功率

网友D:
质疑:俺看这不像锗二极管,请教楼主你是凭啥判定这是个锗管的呢?

我也想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质疑:俺看这不像锗二极管,请教楼主你是凭啥判定这是个锗管的呢?

同疑:楼主凭啥判定这是锗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