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烧录调试

楼主(2023-12-21):
在JFlash列表里找不到GD32H7的芯片资料,请问除了用GD-link,还可以用什么方法烧录调试?

网友A:
更新JLINK驱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添加个H7的算法啊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没安装pack包啊?

网友D:
你可以用GDlink烧录,但是jlink估计也可以

网友E:
正常来说,你可以看看官方是否提供了安装H7到jflash的算法里面,如果要是有,直接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F:
这芯片是M7的内核吗?还是啥内核?

网友G:
一般来说jlink应该可以的

网友H:
这芯片要是arm内核的话,可以用jlinkV9以及以上来调试的

网友I:
其实用GDlink是可以的,就用呗

网友J:
应该可以用daplink的吧

网友K:
现在只要保证这芯片的内核不是risc-v,你手里的调试器基本就可以调试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