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Curiosity测评报告】WBZ451驱动GPIO测试

楼主(2023-12-21):
GPIO是最普通的一个外设,在本测试中,以MCC为主要的配置工具,辅助一个扩展板的YELLOW小灯。

    while(1){
        SCL_GPIO_RA7_Toggle();
        GPIO_RB7_Toggle();
        vTaskDelay(200/portTICK_PERIOD_MS);
    }

网友A:
上手非常容易。

网友B:
这个安装包在官网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装包在官网下载的吗?

是的,MPLABX IDE在官网就可以下载

网友C:
GPIO的速度,最快可以到多块,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D:
如果单纯的用GPIO驱动LED,可以驱动多少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的速度,最快可以到多块,有没有测试过?

大佬,这款单片机速度64MHz,GPIO速度没测过

网友E:
是否可以DMA控制GPIO

网友B:
这个要是圆形屏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