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请指点cy8c21001的使用

楼主(2023-12-22):
我们才疏学浅,请求高手指点cy8c21001的使用(这个芯片资料太少,我们学不透)。

网友A:
建议先找到资料,找到开发的资料

网友B:
官方没有demo啥的吗?直接用demo学就好了

网友C:
确实,这芯片的生态确实不够完美

网友D:
直接换个芯片多好,赛普拉斯的芯片开发资料确实不多

网友E:
建议直接找代理商,要一份资料就好了

网友F:
换个开发平台吧,比如ST就挺好

网友G:
这芯片资料确实不多,但也没办法,可能用的人不多吧

网友H:
芯片资料少直接找代理商或者原厂FAE呗,要资料

网友I:
影响不大啊,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梳理一下,然后按照逻辑去学习这芯片,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J:
建议还是直接换方案吧,自己要是搞不定,在这儿扣这芯片资料也挺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