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 怎么使用openSTlinux进行开发?

楼主(2023-12-22):
对于openSTLinux,完全新手,希望各位大佬有好的资料或者教程,麻烦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A:
从基础的Linux开始学习

网友B:
首先,你需要获取适用于STM32MP135的OpenSTLinux镜像。STMicroelectronics提供了针对STM32MP1系列处理器的OpenSTLinux发行版。你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或者开发者门户网站下载适用于STM32MP135的OpenSTLinux镜像。

网友C:
将下载的OpenSTLinux镜像烧录到STM32MP135的存储介质中,例如eMMC或者SD卡。你可以使用ST提供的工具或者其他第三方工具来完成这一步骤

网友D:
一般来说需要先找到相关资料,然后再下载相应的镜像,然后正确使用吧

网友E:
确实我也是新手,一般用MP135好像都是用裸机或者用RTOS来开发

网友F:
话说,官方应该会提供linux相应的开发资料吧

网友G:
你找个代理商多好,或者是一个FAE,找他们要资料和技术支持简单多了

网友H:
估计这种OPENlinux与普通的linux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I:
STMicroelectronics提供了丰富的文档和资源,包括开发指南、示例代码、应用笔记等,帮助你在STM32MP135上使用OpenSTLinux进行开发。确保你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加快开发进度。

网友J:
其实估计可以使用Shell脚本、Python脚本,因此,只要会一些linux基础,你应该可以自己搞一搞

网友K:
在使用OpenSTLinux进行开发时,你需要了解Linux系统的基本知识,包括文件系统、进程管理、网络配置等。此外,你还需要熟悉STM32MP135的硬件特性和外设驱动程序的开发,最主要的是找到资料,这资料直接去官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