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将Kile 5中项目移动到stm32cubeide中

楼主(2023-12-22):
如何将Kile 5中项目移动到stm32cubeide中

网友A:
估计你把应用层的C语言导入到IDE里就行吧

网友B:
没这么弄过啊,一般都是用cubemx导出,想导出keil还是IDE都可以选择

网友C:
你这应该需要创建个项目吧,在STM32CubeIDE中,创建一个新的STM32项目。选择适当的目标芯片和工程模板,确保选择与你的Kile 5项目相匹配的芯片型号和工程配置

网友D:
将Kile 5项目中的源文件和头文件导入到新创建的STM32CubeIDE项目中。你可以直接将这些文件复制粘贴到CubeIDE项目的对应目录中,或者使用CubeIDE的导入功能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E:
不会,我觉得用keil直接就继续用keil呗,新开发的再用IDE维护呗

网友F:
在CubeIDE中,配置编译选项和链接器脚本,以确保与Kile 5项目相同的编译设置。这可能包括设置编译器选项、链接器脚本、宏定义等

网友G:
根据需要,调整项目配置和设置,以确保与Kile 5项目相同的功能和行为。这可能包括调整调试配置、外设配置、时钟配置等

网友H:
如果Kile 5项目依赖于特定的库或者外部组件,确保在CubeIDE项目中正确配置这些依赖关系,包括链接到相应的库文件或者配置外部组件

网友I:
你就直接试试在IDE上创建个工程,然后把keil的所有C文件都导入到这个工程里,试试编译

网友J:
估计就是编译链不一样吧,其余的C与H文件应该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