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安装结束之后,请问这个要怎么做才能正常使用呢

楼主(2023-12-22):
(无正文)

网友A:
提示你初始化外部工具错误?是不是你的软件没安装正常啊?

网友B:
这个软件是不是路径不对呢?或者路径含有中文了

网友C:
建议重新装一下吧,这应该是没装成功导致的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更新一下,你是不是没有网或者缺少了啥呢?

网友E: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我觉得IDE很好装而且也不需要怎么复杂操作的

网友F:
你安装IDE的时候没提示你什么么?

网友G:
你试试更新一下这个IDE试试,也许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现在就是提示你没有正确初始化IDE,导致的现在这个现象

网友I:
为啥不用KEIL或者IAR呢?这环境搭建多好多容易啊

网友J:
估计是哪里的权限不行,或者是你没安装正确导致的初始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