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T6 ADC采样异常

楼主(2023-12-22):
目的:使用ADC1进行采样,DMA进行传输,得到母线电压

配置:ADC1软件触发采样,规则通道循环扫描采样,DMA传输

结果:采集回来的电压值是实际给定的1.3倍,(举例我输入1V,ADC采集回来的码值是1.3V换算,2V输入,采集回来的是2.6V的样子),总共用了ADC1的通道0、1、2、3、6、7、10 共7个通道,基准电压是3v,实测3v。输入1V,示波器和电压表分别实测也是1V,说明输入没有问题

尝试解决:和官方给的例程对比,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

问题:不知道为什么ADC采集回来的值(7个通道)是输入的1.3倍的样子?

源码配置:

/****************************************************************************************
*函 数 名:AdcInitOfftrim
*函数功能:初始化ADC1
*形    参: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AdcInitOfftrim(void)//系统初始化时调用,只调用一次
{
        Uint16 time = 0;
        Uint16 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ADC时钟

        InitAdcDMA();//DMA配置(ADC1传输到内存变量AdcValue)

        /*初始化ADC1通道0.1.2.3.6.7 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A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通道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通用控制寄存器的配置*/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2;/*使能 DMA 模式 2(成对 2/3 半字 - 2 和 1、1 和 3、3 和 2 依次进行)*/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APB2的4分频 即84/4=21M*/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的延时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初始化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 使用软件触发*/
        //上面选择了禁止触发检测,下面的外部触发源配置是否应该有??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7;/*7通道 ,7次转换*/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28Cycles);// 母线电压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28Cycles);// AGND 模拟量地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ADC_SampleTime_28Cycles);// 模块温度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4,ADC_SampleTime_28Cycles);// AGND 模拟量地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6,5,ADC_SampleTime_28Cycles);// AGND 模拟量地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7,6,ADC_SampleTime_28Cycles);// AGND 模拟量地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7,ADC_SampleTime_28Cycles);// AD2通道采集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ENABLE);//源数据变化时开启DMA传输
        ADC_DMACmd(ADC1,ENABLE);//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Cmd(ADC1,ENABLE);/*开启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启动软件转换*/
        while(time < SAMPLES)
        {
                // 等待数据传输完成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Sum_HighActualCount += AdcValue[1];//转换结果在低12位
                Sum_LowActualCount  += AdcValue[0];
                for(i=0;i<10000;i++)
                {
                        __NOP();__NOP();__NOP();
                }
                time++;
                //是否应该添加清零操作??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清零*/
        } // 100ms delay
        Sum_HighActualCount = 0;
        Sum_LowActualCount  = 0;
        Avg_HighActualCount = 0;
        Avg_LowActualCount  = 0;
        CalGain = (1L<<15);
        CalOffset = 0;
}

/****************************************************************************************
*函 数 名:InitAdcDMA
*函数功能:DMA2初始化
*形    参: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AdcDMA(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DMA2的时钟使能*/
        while(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DISABLE);/*等待DMA可以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DMA通道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BASE+0x4C;/*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Value;/*存取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方向从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7;/*数据传输的数量为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地址不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地址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数据长度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数据长度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禁止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FIFO的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单次传输*/
        DMA_Init(DMA2_Stream0,&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ENABLE);//开启DMA传输
}

网友A(2024-07-31):
ADC的分辨率为12位,如果基准电压不稳定或存在误差,会导致ADC读取的值出现偏差。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检查ADC的初始化代码,包括分辨率、采样时间、数据对齐方式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如果使用DMA传输ADC数据,请确保DMA的配置正确,包括DMA通道、传输方向、数据大小等参数。

网友D:
检查ADC引脚连接

网友E:
检查ADC的时钟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和分频设置。ADC的时钟频率会影响其采样率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