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6.10版本配置SD卡和文件系统总是挂载失败或存储卡不可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22):
STM32CubeMX6.10版本配置SD卡和文件系统总是挂载失败或存储卡不可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优先级问题

网友B:
某些管脚要默认初始化为下拉模式,否则在open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出错。

网友C(2024-01-21):
估计是挑内存卡吧,你选择个好点的内存卡试试

网友D:
也许是内存卡的格式不行?

网友E:
之前要是配置SD卡的时候失败,有的正常,就是SD卡的品质不行,这事儿我遇到过

网友F:
确保SD卡和相关电路得到足够的电源供应。检查电源线路和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G:
检查SD卡槽和连接器是否良好连接。确保SD卡插入正确并且接触良好

网友H:
确保SD卡已经正确格式化,并且文件系统类型与你的应用程序兼容。通常情况下,FAT文件系统是常用的选择

网友I:
检查你在STM32CubeMX中对SD卡和文件系统的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时钟配置、引脚配置和文件系统配置都正确

网友J:
检查你使用的SD卡驱动程序是否正确配置和初始化。确保驱动程序能够正确识别和访问SD卡

网友K:
检查SD卡是否有物理损坏或损坏的迹象。尝试使用另一个SD卡来确认问题是否与特定SD卡有关

网友L:
你用官方的例程试试呢?官方的例程应该有SD卡实验的,而且可以用正点原子的例程,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