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A5ZJ-Q测评】+TFT屏显示驱动

楼主:
前面介绍了驱动LCD屏的方法,稍有不足的是它的屏幕尺寸比较小,且引脚不便直接Arduino接口来使用。为此,这里选取了一款2.2TFT屏作为测试目标,其显示分辨率为320*240,采用SPI方式工作。
为进行测试,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S---PA5
RST---PA6
D/C---PA7
SDA---PD14
SCL---PD15
BLK---PF12
对使用引脚的工作模式配置函数为:
void Init_lcd(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
为输出高低电平所作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OLE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RST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RST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4,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5,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B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F, GPIO_PIN_12,GPIO_PIN_SET)
该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Lcd_Init(void)
{
    OLED_RST_Clr();
    HAL_Delay(20);
    OLED_RST_Set();
    HAL_Delay(20);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8(0x39);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4);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8(0x85);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8(0x6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81);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REG(0xC7);
    LCD_WR_DATA8(0x86);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REG(0xB6);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8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REG(0xF2);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26);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2B);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4E);
    LCD_WR_DATA8(0xF1);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1);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11);
    HAL_Delay(120);
    LCD_WR_REG(0x29);
    LCD_WR_REG(0x2c);
    OLED_BLK_Set();
}
以模拟方式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LCD_Writ_Bus(u8 dat)
{
    u8i;
    OLED_CS_Clr();
    for(i=0;i<8;i++)
    {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t<<=1;
        Delay_Us(2);
        OLED_SCLK_Clr();
        Delay_Us(2);
        OLED_SCLK_Set();
    }
    OLED_CS_Set();
}
以指定色彩清除屏幕的函数为:
voidLCD_Clear(u16 Color)
{
    u16i,j;
    LCD_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Color);
       }
    }
}
在使用色彩清屏函数进行测试的情况下,证明以上函数可以驱动该显示屏。
随后,又为其配置了字符串和图像函数。

其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color)
{
    while(*p!='\0')
    {
       if(x>LCD_W-16) {x=0;y+=16;}
       if(y>LCD_H-16) {y=x=0;LCD_Clear(RED);}
       LCD_ShowChar(x,y,*p,0,color);
       x+=8;
       p++;
    }
}
其图像显示函数为:
voidLCD_ShowPictur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2800;i++)
      {
            LCD_WR_DATA8(gImage_RW[i*2]);
            LCD_WR_DATA8(gImage_RW[i*2+1]);
      }
}
实现图1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SystemPower_Config();
        MX_ICACHE_Init();
        Init_lcd ();
        Lcd_Init();
        BACK_COLOR=RED;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20,5,"NUCLEO-U5A5ZJ-Q",YELLOW);
        LCD_ShowString(20,25,"0.96'LCD",YELLOW);
        LCD_ShowString(20,50,"jinglixixi",YELLOW);
        LCD_ShowPicture(20,120,179,199);
        while (1);
}
1 显示效果
前面为了进行测试是采用飞线的方式来连接显示屏,那直接将显示屏插入Arduino接口能使显示屏工作吗?
回答是不能,由图2可知在通常情况下VREFP引脚是连接3.3V参考电压的,但对于该开发板它是悬空状态,且连接到了CN12的引脚4

为了能给显示屏提供3.3V的工作电源,只需给CN12的引脚4接上3.3V电源即可。
2  Arduino接口

在为显示屏提供工作电源后,其测试效果如图3所示。这样终于可以有效地减少连线的麻烦了,且提高了工作的可靠性。
3 测试效果

网友A(2024-01-12):
用IO输出高电平能带动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输出高电平能带动屏幕吗

功率小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