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shell实时显示 eth0 网卡发送的数据包流量

楼主(2023-12-22):
使用死循环实时显示 eth0 网卡发送的数据包流量

#!/bin/bash

# 使用死循环实时显示 eth0 网卡发送的数据包流量

while :
do
   echo  '本地网卡 eth0 流量信息如下: '
    ifconfig eth0 | grep "RX pack" | awk '{print $5}'
    ifconfig eth0 | grep "TX pack" | awk '{print $5}'
     sleep 1
done

网友A:
看样子还是不错的啊,这不相当于监听了么

网友B:
这可以应用于MCU方面么?

网友C:
这算是一个线程了吧

网友D:
你这是针对电脑进行监测的么?还是啥、

网友E:
感觉楼主这是跑的linux吧

网友F:
那要是想换成eth1的话,就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G:
这种监听会占用系统内存之类的么

网友H:
感觉也没啥意义,就看看网络速度?

网友I:
看着还不错,以后看看是否能用到吧

网友J:
你这直接是看网卡0,那网卡0要是没数据,会不会退出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