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一键部署 LNMP(源码安装版本)

楼主(2023-12-22):
一键部署 LNMP(源码安装版本)

#!/bin/bash

# 一键部署 LNMP(源码安装版本)
menu()
{
clear
echo "  ##############‐‐‐‐Menu‐‐‐‐##############"
echo "# 1. Install Nginx"
echo "# 2. Install MySQL"
echo "# 3. Install PHP"
echo "# 4. Exit Program"
echo "  ########################################"
}

choice()
{
  read -p "Please choice a menu[1‐9]:" select
}

install_nginx()
{
  id nginx &>/dev/null
  if [ $? -ne 0 ];then
    useradd -s /sbin/nologin nginx
  fi
  if [ -f nginx‐1.8.0.tar.gz ];then
    tar -xf nginx‐1.8.0.tar.gz
    cd nginx‐1.8.0
    yum -y install  gcc pcre‐devel openssl‐devel zlib‐devel make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nginx ‐‐with‐http_ssl_module
    make
    make install
    ln -s /usr/local/nginx/sbin/nginx /usr/sbin/
    cd ..
  else
    echo "没有 Nginx 源码包"
  fi
}

install_mysql()
{
  yum -y install gcc gcc‐c++ cmake ncurses‐devel perl
  id mysql &>/dev/null
  if [ $? -ne 0 ];then
    useradd -s /sbin/nologin mysql
  fi
  if [ -f mysql‐5.6.25.tar.gz ];then
    tar -xf mysql‐5.6.25.tar.gz
    cd mysql‐5.6.25
    cmake .
    make
    make install
    /usr/local/mysql/scripts/mysql_install_db ‐‐user=mysql ‐‐datadir=/usr/local/mysql/data/
‐‐basedir=/usr/local/mysql/
    chown -R root.mysql /usr/local/mysql
    chown -R mysql /usr/local/mysql/data
    /bin/cp -f /usr/local/mysql/support‐files/mysql.server /etc/init.d/mysqld
    chmod +x /etc/init.d/mysqld
    /bin/cp -f /usr/local/mysql/support‐files/my‐default.cnf /etc/my.cnf
    echo "/usr/local/mysql/lib/" >> /etc/ld.so.conf
    ldconfig
    echo 'PATH=\$PATH:/usr/local/mysql/bin/' >> /etc/profile
    export PATH
  else
    echo  "没有 mysql 源码包"
    exit
  fi
}

install_php()
{
#安装 php 时没有指定启动哪些模块功能,如果的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额外功能如‐‐with‐gd 等
yum  -y  install  gcc  libxml2‐devel
if [ -f mhash‐0.9.9.9.tar.gz ];then
  tar -xf mhash‐0.9.9.9.tar.gz
  cd mhash‐0.9.9.9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cd ..
if [ ! ‐f /usr/lib/libmhash.so ];then
  ln -s /usr/local/lib/libmhash.so /usr/lib/
fi
ldconfig
else
  echo "没有 mhash 源码包文件"
  exit
fi
if [ -f libmcrypt‐2.5.8.tar.gz ];then
  tar -xf libmcrypt‐2.5.8.tar.gz
  cd libmcrypt‐2.5.8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cd ..
  if [ ! -f /usr/lib/libmcrypt.so ];then
    ln -s /usr/local/lib/libmcrypt.so /usr/lib/
  fi
  ldconfig
else
  echo "没有 libmcrypt 源码包文件"
  exit
fi
if [ -f php‐5.4.24.tar.gz ];then
  tar -xf php‐5.4.24.tar.gz
  cd php‐5.4.24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php5  ‐‐with‐mysql=/usr/local/mysql  ‐‐enable‐fpm    ‐‐
  enable‐mbstring  ‐‐with‐mcrypt  ‐‐with‐mhash  ‐‐with‐config‐file‐path=/usr/local/php5/etc  ‐‐with‐
  mysqli=/usr/local/mysql/bin/mysql_config
  make && make install
  /bin/cp -f php.ini‐production /usr/local/php5/etc/php.ini
  /bin/cp -f /usr/local/php5/etc/php‐fpm.conf.default /usr/local/php5/etc/php‐fpm.conf
  cd ..
else
  echo "没有 php 源码包文件"
  exit
fi
}

while :
do
  menu
  choice
  case $select in
  1)
    install_nginx
    ;;
  2)
    install_mysql
    ;;
  3)
    install_php
    ;;
  4)
    exit
    ;;
  *)
    echo Sorry!
  esac
done

网友A:
这种部署是在什么环境下?

网友B:
话说,LNMP是啥?这个有啥作用

网友C:
看你的代码,好像是搞数据库啊

网友D:
原来LNMP代表的是(Linux + Nginx + MySQL + PHP)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作为环境搭建的啊

网友F:
搭建环境的话还是有必要的,能避掉一些坑的

网友G:
这种是脚本语言吧

网友H:
我看用了echo啊,好像是脚本吧

网友I:
看着还不错,其实直接打包一下bat就好了,是吧

网友J:
一般来说,这种部署要在linux环境比较好还是win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