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 系列 DMA绑定外设问题

楼主(2023-12-22):
查看了数据手册和使用说明,没找到每个DMA对应的外设表。
难道每个DMA都可以对应所有外设?目前不知道如何配置DMA和外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对应的资料也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你可以看看demo,demo里一般会有用DMA的吧,然后去看看后台定义,看看DMA的通道都对应什么外设

网友B:
应该不能每个DMA都对应所有外设吧,那不乱套了么

网友C:
一般你找DMA的库函数就能看到DMA的对应关系

网友D:
你想要实现啥功能,我去看看库的定义

网友E:
这对应关系可以看应用手册,你看数据手册可能是没有吧

网友F:
找个例程直接搜索看看吧,也许能找得到的

网友G:
感觉是不能对应所有外设的

网友H:
对应表的话,你从库函数里能看到的吧,关于DMA的通道来说

网友I:
这GD确实资料不是很全,很麻烦的说

网友J:
GD32A503是不是GD新出的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