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RK3568开发板Ubuntu上使用串口调试

楼主(2023-12-22):
我们也可以在虚拟机的 Ubuntu 上使用调试串口。首先要参考 11 手册安装好 Ubuntu20.04。在 Ubuntu上可以安装多种串口工具,比如 minicom,picocom,kermit。本章节我们来介绍 minicom 的安装和使用。
输入以下命令安装 minicom
apt-get install minicom

输入以下命令设置软链接
ln -s /dev/ttyUSB0 /dev/modem
然后输入以下命令,运行 minicom
minicom

上图提示 CTRL-A Z 是转义键,按 Ctrl-a 然后再按 Z 就可以调出帮助菜单。如下图所示:

根据提示按 O 进入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把光标移动到“Serial port setup”,按 enter 进入串口设置界面,再输入前面提示的字母,选择对应的选项,设置成如下图所示,注意:Hardware Flow Control 和 Software Flow Control 都要设成 No,否则可能导致无法输入。

设置完成后回到上一菜单,选择 Save setup as dfl 即可保存为默认配置,以后将默认使用该配置。

连接成功之后如下图所示:

更多内容可以B站搜迅为RK3568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