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 ESD导致死机

楼主(2023-12-22):
APM32F103CBT6, 看丝印号是20年51周的。   以前用22年同款芯片时,没出现过此现象。 芯片丝印如图。

楼主:
此处引脚 PC15两根线引出外部,  初步判断是此处使用烙铁焊接,ESD进来,导致MCU死机。   同时,使用打火机 去电两根引脚,会复现现象

楼主:
电击复现

网友A:
当ESD发生时,高电压和高电流可能会损坏单片机的电路元件,导致数据丢失或硬件故障

网友B:
注意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和波动范围。

网友C:
使用内置的看门狗定时器(WDT)来监视程序的运行,并在检测到异常时进行复位。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直接的电压干扰。

网友:
APM32单片机死机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包括硬件和软件问题。

网友E:
合理设置低功耗模式和中断唤醒机制,以降低ESD干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此处引脚 PC15两根线引出外部,  初步判断是此处使用烙铁焊接,ESD进来,导致MCU死机。   同时,使用打火机 ...

PC13、PC14、PC15这三个引脚本身就是比较特殊的引脚,驱动能力也比其他引脚弱,抗干扰能力也会相对弱些。另外同型号芯片也会逐渐升级迭代优化性能,可能22年版本是后面优化过的

网友G:
优化电路设计,减少电路中存在的ESD敏感区域,或者采用差分信号线等措施来提高电路的抗ESD能力。

网友B:
使用专门的ESD防护芯片

网友H:
在单片机电源、I/O引脚和其他易受ESD影响的接口上增加ESD保护二极管或TVS(瞬态电压抑制器)器件,用于吸收和钳位过高的瞬态电压。

网友I:
在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端口添加ESD保护二极管或TVS

网友J:
使用ESD保护器件

网友K:
加强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

网友L:
买到翻新货呢?引脚上加一个ESD二极管。

网友M:
采取防静电措施, 减少ESD对设备的危害。

网友N:
单片机的引脚PC15两根线引出外部并使用烙铁焊接,这可能导致ESD进入,从而导致MCU死机。

网友O:
ESD事件通常是由于在电路上积累了静电荷,然后在放电时产生的瞬态电压峰值,这可能会干扰或损坏敏感的电子设备。

网友P:
增加电路保护设施

网友M:
如果ESD导致程序计数器指向无效的内存区域,或者破坏了关键的程序数据,单片机可能会进入死机状态,无法恢复正常的执行。

网友Q:
由于ESD引起的瞬时电流过大,超过了单片机的承受能力。

网友R:
ESD是一种常见的硬件故障,它发生在设备接触静电荷时,会产生瞬时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I:
可能是由于ESD破坏了单片机的电源线和地线

网友D:
选择具有更好ESD防护能力的封装类型

网友S:
确保单片机的电源线和地线足够粗,以便在ESD发生时能够承受较大的电流。

网友T:
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如佩戴防静电手环,使用防静电袋等。

网友U:
保持合理的布局布线

网友V:
可以考虑在单片机上添加ESD保护电路

网友W:
在电路板的输入输出端口增加ESD保护电路,以减少ESD对电路板的冲击。

网友C:
ESD保护器件等来防止静电对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X:
ESD可能会干扰内存中的数据,导致程序计数器(PC)或重要的数据结构受损。

网友Y:
使用稳压器等电源保护元件

网友Z:
强烈的ESD事件可能会损坏单片机的硬件

网友U:
选择耐ESD能力更强的元件,或者对元件进行ESD加固处理,以提高其耐受ESD的能力。

网友AA:
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单片机的引脚

网友A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同一种电路,之前用的单片机没有问题,后来用的单片机装上去又问题,现在就怀疑后来单片机的质量问题,大家看看后面这些回复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答非所问,来刷存在的。

网友AC:
会不会是翻新货?加一个ESD二极管上去看看。

网友AD:
可能是由于ESD损坏了微控制器的电源和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