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极海APM32F030R8原理图浅析

楼主(2023-12-22):
前言:
作为国货之光的极海芯片用过的都说好,那么今天就浅浅介绍一下极海APM32F030开发版的外设功能吧。
上图是APM32F030的开发版原理图,主要分为几部分:

1、APM32F030最小系统
开发版具有两个外部晶振,可以精确计时;上电自动复位,还可以按键复位;供电引脚带有滤波电容,以及测功耗跳线帽;
2、供电部分
开发版是由USB TYPE-B供电5v,再由AMS1117-3.3给芯片提供3.3V供电电压,上电后指示灯会常亮;
3、串口指示灯
控制GPIO可以控制两个指示灯的亮灭;
4、按键部分
提供两个预留按键;
5、启动选择部分
APM32F 微控制器系列实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通过配置 BOOTO 引脚参数和FMC OBCS 中的 nBOOT1 位,可以用有三种不同的启动模式,即系统可以不仅仅从 Flash 存储器或系统存储器启动,还可以从内置 SRAM 启动。被选作启动区域的存储器是由选择的启动模式决定的。用户可以通过将跳线帽插入不通位置选择启动模式;
6、232串口部分
开发版为用户提供了232串口,使用DB9接口连接,共有两路串口,可以通过跳线帽选择USART1或USART2,板子上预留了测试点,方便用户观察串口波形;
7、JTAG烧录部分
开发版提供20pin的JTAG烧录模式,可以与j-link灯烧录工具直接用20pin连接线连接,板子提供上拉电阻,是否由开发版向外供电可由跳线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