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Reception data frame is dropped when enable hardware checksum and the header checksum is 0x0000

楼主(2023-12-22):
最近在调试GD32F740上面的网络功能,出现设备长时间运行后无法ping通的问题,目前没有头绪。查资料时发现官网上有一个说明:
2.10.2. Reception data frame is dropped when enable hardware checksum and
the header checksum is 0x0000
Description & impact
When enable hardware checksum and header checksum is 0x0000, this frame will be
mistaken for error frame and dropped by hardware.
Workarounds
Use software checksum
有遇到过的大神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是刚开机就会发生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现?

网友A:
如果是以太网连接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心跳信息存在

网友B: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可以建立个运行日志进行记录监督吗

网友D:
看英文文档的意思就是好像产生了错误帧

网友E: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连接吗

网友F:
楼主可以自己观察一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掉线

楼主(2024-03-21):
这个情况找到路径,使用pc机给我们的芯片连续发ping包,因为id和时间不断变化,所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会出现一个头部或者payload中checksum为0的数据包,然后这个包会被丢弃。

网友G:
这种长时间运行遇到的问题可不好找了。

网友H:
运行的是官方的例程和开发板吗?

网友I:
建议是把其他的程序都停止了,只跑网络这个程序,看看长时间还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