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 can1 与 USB 使用

楼主(2023-12-23):
请教大神:
要把 CAN 接收的数据 通过 USB 口 形成文件 写道 U盘
1.  CAN1 与 USB 不能同时工作。
2. 单独用CAN1 或 USB ,都能通过 UART1 打印出数据,同时CAN1 或 USB 保存到U盘数据都是正常的。
3. 同时使用CAN1和USB保存数据, 则死机。
4. CAN1 我已经映射到PB8/PB9
5. 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把代码工程附上吗   我们给你看一下

网友B:
确保CAN1和USB使用不冲突的资源、调整中断优先级,且在软件层面通过任务调度器限制它们同时工作,以解决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