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坛友们2个不同型号的2.4G模块能通信吗?

楼主(2023-12-23):
目前有个遥控器,客户不想改,但我们常用的2.4G芯片和那个不同,之前使用都是收发同一款,不知道不同型号的能不能实现?

楼主:
问题太幼稚了吗

@王栋春 :算了吧,他发个笑脸也不至于
@一叶倾城wwq :直接举报封了他,就是个搅屎棍子!
@王栋春 :哦,那是个捣乱分子了
这人回帖几乎都是这个图标,让人十分讨厌!

网友A:
能否兼容主要看空口协议,就比如各家蓝牙都能相互兼容一样

网友B:
协议一样  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兼容主要看空口协议,就比如各家蓝牙都能相互兼容一样

这和蓝牙不一样,我目前得到的信息是不行,2.4G模块是一对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一样  是可以的

听说不行唉,算了还是按一对的方案做吧,不一样的可能还要花多时间调,还不一定能行

网友C:
2.4G跑的是什么协议?蓝牙wifi都有这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跑的是什么协议?蓝牙wifi都有这个频段

听说在2.4G这个频段,跑的是2.4G私有协议,所以不知道另一个2.4G的协议

网友A:
有协议的话做兼容容易。没有的话,做逆向也成,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协议的话做兼容容易。没有的话,做逆向也成,就是比较麻烦

是的,直接上2个一对的,还方便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