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S18B20测温一直返回的是85

楼主(2023-12-23):
DS18B20测温一直返回的是85,这是什么情况,crc校验可以通过,查询设备也有回复存在信号,发送转换信号后也等待了1s

网友A:
这个85就是固定的错误码 楼主还是检测一下吧

网友B:
可能是时序有问题或者是地址不对

网友C:
换一个18B20如果还是返回0x85的话  就考虑时序或者硬件连接问题了

网友D:
楼主通过协议设置过设备的地址了吗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还需要硬件上添加终端电阻啊

网友F:
查看一下是不是地址设置有问题

楼主(2024-03-04):
找到问题了,这个是再次发起始信号时没把IO口改为输入模式

网友G:
这是读取错误才返回得数据

网友H(2024-04-30):
再次发起始信号时没把IO口改为输入模式

网友I:
现在还有用DS18B20来测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