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晶振电容

楼主(2023-12-23):
一、什么是晶振电容?

晶振的负载电容(pf)对于的选购固然重要,在工作中市场遇到一些顾客只知道尺寸、频率。对于精度(ppm)、负载电容表示并无要求。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推荐常用的pf、ppm(进口晶振正品的一般为10、20)。等到发货的时候才问是不是他们要的pf.

一些顾客表示并不知道pf是什么,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一般在几十PF.它会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输出幅度,一般客户向我们询问晶振时我们都会问他们所需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因为晶振负载电容取值直接关系到调频的准确度。如果负载电容不够准确,那么买来的晶体准确度就会差,关于负载电容的计算方法即从晶体两端看进去电容的总和。

计算公式:晶振的负载电容=[(Cd*Cg)/(Cd Cg)] Cic △C式中Cd,Cg为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Cic(集成电路内部电容) △C(PCB上电容)一般为3至5pf.

所以我们在采购的时候一定要找工程师询问清楚对于pf、ppm的要求。不同的产品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在使用的时候带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二、可调片电容的工作原理

1.可调贴片电容的含义

可调贴片电容是指容值可以调节的贴片电容,贴片电容是指封装方式是贴片封装的电容器,电容器是指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任何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包括导线)之间都构成一个电容器,可调电容就是通过移动其中的一个导体(又称动片)来调节电容器的容值。

2.可调贴片电容的结构原理

可调贴片电容首先是一种电容器,最简单的电容器是由两端的极板和中间的绝缘电介质(包括空气)构成的。通电后,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在没有超过电容器的临界电压(击穿电压)的前提条件下的。我们知道,任何物质都是相对绝缘的,当物质两端的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是都可以导电的,我们称这个电压叫击穿电压。电容也不例外,电容被击穿后,就不是绝缘体了。不过这样的电压在电路中是见不到的,所以都是在击穿电压以下工作的,可以被当做绝缘体看。

还有一种情况在交流电路中,因为电流的方向是随时间成一定的函数关系变化的。而电容器充放电的过程是有时间的,这个时候,在极板间形成变化的电场,而这个电场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实际上,电流是通过电场的形式在电容器间通过的。有句话叫通交流,阻直流,说的就是电容的这个性质。

三、可调贴片电容的作用

可调贴片电容是电容器的一种,我们先看下电容器的作用。

1.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耦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取0.1μF、0.01μF 等;而去耦合电容的容量一般较大,可能是10μF 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2.滤波电容:在滤波中,大电容(1000μF)滤低频,小电容(20pF)滤高频。曾有人形象地将滤波电容比作“水塘”。由于电容的两端电压不会突变,由此可知,信号频率越高则衰减越大,可很形象的说电容像个水塘,不会因几滴水的加入或蒸发而引起水量的变化。它把电压的变动转化为电流的变化,频率越高,峰值电流就越大,从而缓冲了电压。滤波就是充电,放电的过程。

3.储能电容:储能型电容器通过整流器收集电荷,并将存储的能量通过变换器引线传送至电源的输出端。电压额定值为40~450VDC、电容值在220~150 000μF 之间的铝电解电容器是较为常用的。根据不同的电源要求,器件有时会采用串联、并联或其组合的形式,对于功率级超过10KW 的电源,通常采用体积较大的罐形螺旋端子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