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晶振的负载电容及匹配电容

楼主(2023-12-23):
图中CI,C2这两个电容就叫晶振的负载电容,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一般在几十皮法。它会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输出幅度,一般订购晶振时候供货方会问你负载电容是多少。

晶振的负载电容=[(Cd*Cg)/(Cd+Cg)]+Cic+△C

式中Cd,Cg为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Cic(集成电路内部电容)+△C(PCB上电容)经验值为3至5pf。因此,晶振的数据表中规定12pF的有效负载电容要求在每个引脚XIN 与 XOUT上具有22pF(2 * 12pF = 24pF = 22pF + 2pF 寄生电容)。 两边电容为Cg,Cd,负载电容为Cl,   cl=cg*cd/(cg+cd)+a
就是说负载电容15pf的话,两边两个接27pf的差不多了,

各种逻辑芯片的晶振引脚可以等效为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晶振引脚的内部通常是一个反相器, 或者是奇数个反相器串联。在晶振输出引脚 XO 和晶振输入引脚 XI 之间用一个电阻连接, 对于 CMOS 芯片通常是数 M 到数十M 欧之间. 很多芯片的引脚内部已经包含了这个电阻, 引脚外部就不用接了。这个电阻是为了使反相器在振荡初始时处于线性状态, 反相器就如同一个有很大增益的放大器, 以便于起振. 石英晶体也连接在晶振引脚的输入和输出之间, 等效为一个并联谐振回路, 振荡频率应该是石英晶体的并联谐振频率. 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接地, 实际上就是电容三点式电路的分压电容, 接地点就是分压点. 以接地点即分压点为参考点, 振荡引脚的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 但从并联谐振回路即石英晶体两端来看, 形成一个正反馈以保证电路持续振荡. 在芯片设计时, 这两个电容就已经形成了, 一般是两个的容量相等, 容量大小依工艺和版图而不同, 但终归是比较小, 不一定适合很宽的频率范围. 外接时大约是数 PF 到数十 PF, 依频率和石英晶体的特性而定.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电容串联的值是并联在谐振回路上的, 会影响振荡频率. 当两个电容量相等时, 反馈系数是 0.5, 一般是可以满足振荡条件的, 但如果不易起振或振荡不稳定可以减小输入端对地电容量, 而增加输出端的值以提高反馈量. . 一般芯片的 Data sheet 上会有说明。

另:

1.匹配电容-----负载电容是指晶振要正常震荡所需要的电容。一般外接电容,是为了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负载电容。要求高的场合还要考虑ic输入端的对地电容。一般晶振两端所接电容是所要求的负载电容的两倍。这样并联起来就接近负载电容了。

2.负载电容是指在电路中跨接晶体两端的总的外界有效电容。他是一个测试条件,也是一个使用条件。应用时一般在给出负载电容值附近调整可以得到精确频率。此电容的大小主要影响负载谐振频率和等效负载谐振电阻。

3.一般情况下,增大负载电容会使振荡频率下降,而减小负载电容会使振荡频率升高

4.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片在电路中串接电容。负载频率不同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同。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因为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串联揩振晶振的低负载电容晶振:另一个为并联揩振晶振的高负载电容晶振。所以,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互换时还必须要求负载电容一至,不能冒然互换,否则会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

=================================================

晶振的负载电容问题

负载电容(请参阅数据表中的具体说明)

注:有效负载电容
晶振制造商通常会在晶振的数据表中定义有效负载电容。从电子学角度来说,电容器以串行方式连接到引脚XIN 与XOUT上,这时有效负载电容为:
C(eff) = {C(XIN) ? C(XOUT)}/{C(XIN) + C(XOUT)}
因此,晶振的数据表中规定12pF的有效负载电容要求在每个引脚XIN 与 XOUT上具有22pF(2 * 12pF = 24pF = 22pF + 2pF 寄生电容)。 MSP430x1xx 与 MSP430x3xx 系列为32kHz振荡器提供了约12pF的固定集成负载电容器,并且无需任何其它外部负载电容器即可支持需要6pF有效负载电容的晶振。高频率 XTAL 振荡器无内置负载电容器。 MSP430x4xx 系列为低频率与高频率模式下的LFXT1 振荡器提供了软件可选的集成负载电容器。该器件数据表中提供了可选值。XT2 振荡器没有任何内置负载电容器。
ESR
为了确保振荡器操作稳定,MSP430x1xx 与MSP430x3xx 系列均需要ESR < 50kOhm的32kHz晶振。MSP430x4xx 系列的低功耗振荡器需要 ESR < 100kOhm的 32kHz 晶振。 高频率晶振的建议 ESR 值是 <= 40Ohms(频率为8MHz时)。 与建议的最大值相比,ESR的值越低,振荡器启动性能与稳定性也越好。
设计考虑事项:

使晶振、外部电容器(如果有)与 MSP430 之间的信号线尽可能保持最短。当非常低的电流通过MSP430晶振振荡器时,如果线路太长,会使它对 EMC、ESD 与串扰产生非常敏感的影响。而且长线路还会给振荡器增加寄生电容。
如果MSP430在插座中:请注意插座会给振荡器增加寄生电容。
尽可能将其它时钟线路与频繁切换的信号线路布置在远离晶振连接的位置。
当心晶振和地的走线
将晶振外壳接地
当 VCC < 2.5 V 时,MSP430x1xx 的 LFXT1 振荡器要求在LF模式下使用从XOUT 到 VSS 的 5.1MOhm 电阻器。

一般电容的计算公式是:

两边电容为Cg,Cd,
负载电容为Cl
cl=cg*cd/(cg+cd)+a
就是说负载电容15pf的话,两边个接27pf的差不多了,一般a为6.5~13.5pF

网友A: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在电路中串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B:
如果负载电容与晶振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频率偏差和精度误差,影响晶振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C:
匹配电容是指与晶振串联连接的电容,通常用C0表示。匹配电容的作用主要是抑制晶振的输出信号中的高频分量,提高晶振的输出信号质量。

网友D:
负载电容是指与晶振并联连接的电容,通常用C1和C2表示。负载电容的作用主要是稳定晶振的工作频率,减少外部噪声对晶振的影响。负载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合适的负载电容可以使晶振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E: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指与晶振串联的电容,它决定了晶振的工作频率。

网友F:
常见的负载电容值包括6pF、7pF、9pF、12.5pF等

网友G:
不同晶振需要不同的电压,和容值是有关系的。负载频率不同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同。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

网友H:
负载电容是指连接在晶振输出端的总电容。负载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输出信号的振幅和相位差等特性。通常情况下,负载电容的大小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匹配,以保证晶振的工作性能。

网友I:
负载电容的大小直接影响晶振输出的谐振频率。

楼主:
需要代用的可采取串联谐振型电路上的电容再并一个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上串一只电容的措施。

网友J:
负载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谐振频率和等效负载谐振电阻,进而影响振荡器电路的工作频率。

网友K:
匹配电容是指为了使晶振的负载电容与外部电路中的电容相匹配,而在晶振的引脚上所施加的电容。

网友L:
晶体振荡器通常是一个LC振荡电路的一部分,其中L代表的是晶体自身的等效串联电感,C就是指负载电容。实际使用的负载电容值包括了晶振本身内部的寄生电容以及电路板走线、PCB板层间的分布电容等。为了使晶振工作在最佳状态,需要计算出合适的负载电容值,并在晶振两端配置相应的电容来匹配这个值。

网友M:
晶振的负载电容一般在晶振的datasheet中给出,用户应根据晶振的datasheet选择合适的负载电容值。

网友N:
这些电容通常是对称的,即晶振的两个引脚上各自施加相同大小的电容。匹配电容有助于提高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和减少相位噪声。

网友O:
匹配电容则是指与晶振并联的电容,它主要用于调整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和抑制干扰。匹配电容的选择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和设计要求来确定。

网友P:
负载电容和匹配电容的大小需要进行匹配,以保证晶振的工作性能。

网友Q:
如果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与晶振标称的负载电容匹配不正确,那么晶振输出的谐振频率将与标称工作的工作频率产生偏差

网友G:
负载电容是指在电路中跨接晶振两端的总的外界有效电容。

网友O:
在特定电路设计中,有时为了补偿晶振的不理想特性(如非线性、温度系数等),会采用两个不同值的电容分别与晶振串联或并联,形成一个更复杂的匹配网络,这两个电容也可以被统称为匹配电容。

网友R:
在选择匹配电容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晶振的规格和要求,包括频率范围、精度、输出波形等;
电路的阻抗和带宽要求;
晶振的连接方式,包括串联或并联方式;
晶振的工作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电压等。

网友S:
晶振的标称值在测试时有一个“负载电容”的条件,在工作时满足这个条件,振荡频率才与标称值一致。一般来讲,串联谐振晶体有低负载电容,并联晶振有高负载电容。在电路上的特征为:晶振串一只电容跨接在IC两只脚上的,则为串联谐振型;一只脚接IC,一只脚接地的,则为并联型。

网友T:
负载电容在晶振选型和替换中有重要意义,因为晶振的标称值在测试时有一个“负载电容”的条件,在工作时满足这个条件,振荡频率才与标称值一致。

网友U:
负载电容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振荡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
负载电容的标准值有12.5 pF、16 pF、20 pF和30 pF等。

网友V:
当晶振的谐振频率与外部电路的频率相匹配时,匹配电容可以起到调整频率的作用,使晶振的输出信号更加稳定。

网友W:
负载电容和匹配电容的大小通常由晶振制造商提供,并在晶振的技术规格中列出。

网友X:
在晶振电路中与晶振串联或并联的外部电容,主要用于确定晶振的谐振频率和稳定振荡。

网友Y:
负载电容的大小主要影响晶振的谐振频率和等效阻抗。

网友Z:
负载电容和匹配电容的大小对晶振的工作性能具有重要影响

网友AA:
在实际应用中,无源晶振 的负载电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因为它决定了晶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外部电路所影响。

网友AB:
匹配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输出信号波形和幅度,合适的匹配电容可以使晶振输出信号的质量更好。

网友AC:
匹配电容的选择需要考虑晶振的负载电容要求,以及电路板上其他元件的电容影响

网友AD:
为了避免晶振的损坏,需要避免负载电容和匹配电容过大或过小,以及避免电容值发生突变。

网友AE:
匹配电容是指连接在晶振输入端的总电容。匹配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输入信号的振幅和相位差等特性。

网友AF:
常见的负载电容值包含6pf、7pf、9pf、12,5pf等

网友AG:
匹配电容可以理解为与负载电容一起作用以优化晶振性能的额外电容。

网友AH: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指与晶振串连的电容,它决议了晶振的工作频率。

网友AI:
负载电容和谐振频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网友AJ(2024-02-02):
负载电容以及立室电容的巨细必要举行立室,以包管晶振的事情机能。

网友AK:
The size of the load capacitance directly affects the resonant frequency of the crystal oscillator output。

网友AL:
负载电容是指电路中晶体振荡器两端的总外部有效电容。

网友AM:
负载电容的选择至关重要,由于它直接影响到振荡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AN:
负载电容以及立室电容的巨细凡是由晶振制造商供给,并在晶振的技能规格中列出。

网友AO:
电路中外加的电容是匹配电容

网友AP:
在晶振电路中与晶振串连或者并联的外部电容,重要用于肯定晶振的谐振频率以及不乱振荡。

网友AQ:
负载电容的巨细重要影响晶振的谐振频率以及等效阻抗。

网友AR:
The size of load capacitance and matching capacit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of crystal oscillators

网友AS:
立室电容的选择必要斟酌晶振的负载电容请求,和电路板上其他元件的电容影响

网友AT(2024-03-06):
匹配电容是指连接到晶体振荡器输入端的总电容,匹配电容的大小可以影响晶体振荡器输入信号的幅差和相位差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