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热电偶和热电阻

楼主(2023-12-23):
热电偶和热电阻是常见的温度传感器,但它们的测温范围不同。

热电偶使用在温度较高的环境,因它们在中,低温区时输出热电势很小,当电势小时,对抗干扰措施和二次表和要求很高,否则测量不准,还有,在较低的温度区域,冷端温度的变化和环境温度的变化所引起的相对误差就显得很突出,不易得到全补偿。

这时在中低温度时,一般使用热电阻测温范围为200~500℃,甚至还可测更低的温度(如用碳电阻可测到1K左右的低温).现在正常使用铂热电阻Pt100。(也有Pt50,在工业上也有用铜电阻,但测温范围较小,在一50~~150℃之间.在一些特殊场合还有铟阻,锰电阻等) 。

测温原理

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基本原理是热电效应,二次表是一个检伏计或为了提高精度时使用电子电位差计。

电阻是基于导体和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的特性而工作的,二次表是一个不平衡电桥。

工作中的现场判断

1.热电偶

热电偶有正负极,补偿导线也有正负之分。首先保证连接,配置准确。在运行中,常见的有短路、断路、接触不良(有万用表可判断)和变质(根据表面颜色来鉴别)。检查时,要使热电偶与二次表分开。

2.热电阻

不外乎短路和断路。用万用表可判断,在运行中,怀疑短路,只要将电阻端拆下一个线头,看显示仪表,如到最大,热电阻短路。回零,导线短路。保证正常连接和配置时,表值显示低或不稳,保护管可能性进水了。显示最大,热电阻断路。显示最小,短路。

热电偶和热电阻的选择

热电偶的分度号有主要有S、R、B、N、K、E、J、T等几种。其中S、R、B属于贵金属热电偶,N、K、E、J、T属于廉金属热电偶。

T分度号的特点是在所有廉金属热电偶中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来测量300℃以下的温度。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电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热电偶和热电阻测温仪表要安装正确

仪表设备的安装一般规定

1、就地安装仪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光线充足,操作和维修方便;不宜安装在振动、潮湿、易受机械损伤、有强磁场干扰、高温、温度变化剧烈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仪表的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宜为1.2~1.5米。

★就地安装的显示仪表应安装在手动操作阀门时便于观察仪表示值的位置。

2、仪表安装前应外观完整、附件齐全,并按设计规定检查其型号、规格及材质。

3、 仪表安装时不应敲击及振动,安装后应牢固、平正。

4、 设计规定需要脱脂的仪表,应经脱脂检查合格后方可安装。

5、直接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仪表,宜在工艺管道吹扫后压力试验前安装,当必须与工艺管道同时安装时,在工艺管道吹扫时应将仪表拆下。仪表外壳上箭头的指向应与被测介质的流向一致。仪表与工艺管道连接时,仪表上法兰的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一致,固定时应使其受力均匀。

6、直接安装在工艺设备或管道上的仪表安装完毕,应随同工艺系统一起进行压力试验。

7、仪表及电气设备上接线盒的引入口不应朝上,以避免油、水及灰尘进入盒内,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8、仪表和电气设备标志牌上的文字及端子编号等应书写正确、清楚。

仪表及电气设备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接线前应校线并标号。

★剥绝缘层时不应损伤线芯。

★多股线芯端头宜烫锡或采用接线片。采用接线片时,电线与接线片的连接应压接或焊接,连接处应均匀牢固、导电良好。

★锡焊时应使用无腐蚀性焊药。

★电缆(线)与端子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并留有适当的余度。

★接线应正确,排列应整齐、美观。

★仪表及电气设备易受振动影响时,接线端子上应加弹簧垫圈。

★线路补偿电阻应安装牢固,拆装方便,其阻值允许误差为±0.1欧姆。

热电偶、热电阻温度测温表安装方式

1.温度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应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不宜选在阀门等阻力部件的附近和介质流束呈死角处以及振动较大的地方。

2.热电偶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宜远离强磁场。

3.温度取源部件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与工艺管道垂直安装时,取源部件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垂直相交。

★与工艺管道倾斜安装时,宜逆着介质流向,取源部件轴线应与工 艺管道轴线相交。

4. 在多粉尘的工艺管道上安装的测温元件,应采取防止磨损的保护措施。

5. 热电偶或热电阻安装在易受被测介质强烈冲击的地方,以及当水平安装时其插入深度大于1米或被测温度大于700℃时,应采取防弯曲措施。

6. 表面温度计的感温面应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固定牢固。

7.在肘管上安装温度计,安装时必须使温度计轴线与肘管直管段的中心线重合。

8.用热电偶测量炉温时,应避免测温组件与火焰直接接触,也不宜距离太近或装在炉门旁边。接线盒不应碰到炉壁,以免热电偶冷端温度过高。

9.使用热电偶、热电阻测温时,应防止干扰信号的引入,同时应使接线盒的出现孔向下方,以防止水汽、灰尘等进入而影响测量。

10.若工艺管道过小,安装测温组件处可接装扩大管。

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在DN<80mm的管道上安装。< span="">

11.热电偶安装时应放置在尽可能靠近所要测的温度控制点。为防止热量沿热电偶传走或防止保护管影响被测温度,热电偶应浸入所测流体之中,深度至少为直径的10倍。当测量固体温度时,热电偶应当顶着该材料或与该材料紧密接触。为了使导热误差减至最小,应减小接点附近的温度梯度。

12.当用热电偶测量管道中的气体温度时,如果管壁温度明显地较高或较低,则热电偶将对之辐射或吸收热量,从而显著改变被测温度。这时,可以用一辐射屏蔽罩来使其温度接近气体温度,采用所谓的屏罩式热电偶。

13.选择测温点时应具有代表性,例如测量管道中流体温度时,热电偶的测量端应处于管道中流速最大处。一般来说,热电偶的保护套管末端应越过流速中心线。

网友A:
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对热电偶和热电阻进行校准和维护,以保持其良好的工作状态。

网友B: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需要定期校准,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A:
热电偶适用于高温环境,尤其是300度以上的场合;而热电阻则更适用于300度以下的中、低温环境

网友C:
热电偶是基于热电效应的原理,将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连接成回路,当两端接合点的温度不同时,就会在回路中产生电动势,这种电动势就是热电势。而热电阻则是利用材料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变化。

网友D: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它们在工业应用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E:
热电偶的测量精度通常比热电阻略低,但其对温度变化的响应速度较快,灵敏度较高。

网友F:
热电阻(特别是铂电阻)在低温下具有更好的线性和稳定性,精度较高。

网友G:
热电阻是利用金属材料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原理进行温度测量。热电阻的优点是精度高,稳定性好,易于实现温度的精确测量。缺点是测量范围较窄,一般适用于中低温范围。热电阻必须与测量电路绝缘,使用时需要注意绝缘材料的选择和维护。

网友H:
热电偶可以在极端的环境下使用,如高压、强磁场和腐蚀环境下。而热电阻对环境要求较为严格,一般不适用于容易腐蚀、振动或受磁场干扰的场合。

网友I: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常用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J:
对于温度波动较大的场合,要注意热电阻自身的热响应时间以及热滞后现象。

网友K:
在接线时要保证三线制或四线制的正确连接,减少引线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L: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有一定的测量范围,选择时需要根据实际的测量需求来确定。

网友M:
热电偶是基于热电效应工作的。它由两种不同金属导体的两端焊接而成,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网友N:
热电阻则是基于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常见的是铂电阻和铜电阻。热电阻的优点是精度高,稳定性好,适合在较窄的温度范围内使用。但是,热电阻的响应速度较慢,不适合快速温度变化的场景。

网友O:
热电偶的精度通常比热电阻高,但响应时间较长;而热电阻的精度相对较低,但响应时间较短。

网友P:
热电偶使用两种不同金属,而热电阻通常使用单一金属;热电偶的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更直接,而热电阻的电阻值与温度的关系需通过电阻-温度特性曲线来确定。

网友Q:
热电偶利用两种不同金属导体之间的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而热电阻则是利用热敏电阻材料的热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

网友R:
热电偶适用于较高温度范围,可以测量从-270℃到2300℃的温度范围。而热电阻一般适用于低温到中温范围,一般可以测量-200℃到850℃的温度范围。

网友S:
选择合适的材料组合,以满足测量范围和精度的要求

网友T:
尤其是对于热电偶,由于其输出热电势较小,需要有较高的抗干扰措施和二次表的要求,以避免测量不准。

网友U:
热电阻在测量时需要进行阻值修正,以消除导线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V:
测温点应具有代表性,例如测量管道中流体温度时,热电偶的测量端应处于管道中流速最大处。

网友W:
热电偶的测量范围通常在-200℃至2000℃之间,而热电阻的测量范围通常在-200℃至850℃之间。

网友X: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用来测量温度的传感器,它们的工作原理有所不同

网友Y:
热电阻相对于热电偶来说价格更为经济,并且不需要使用补偿导线。

网友Z:
热电偶以及热电阻都是经常使用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AA:
热电偶以及热电阻都是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它们在产业利用中都有着遍及的利用。

网友AB:
热电偶以及热电阻都有必定的测量范围,选择时必要按照现实的丈量需求来肯定。

网友AC:
热电偶以及热电阻都必要按期校准,以包管丈量的准确性。

网友:
根据测量的温度范围选择热电偶或热电阻。

网友D:
热电偶输出的是微伏级的电压信号,需要经过冷端补偿和信号放大处理才能转换为温度读数。
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值,通过惠斯通电桥或者恒流源配合ADC进行测量。

网友AD:
热电阻是基于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工作的。它通常由一种金属材料制成,当温度变化时,热电阻的电阻值也会随之变化。热电阻的测量原理是通过测量电阻值的变化来推断温度的变化。常见的热电阻有铂电阻(PT100、PT1000)和镍电阻等。

网友S:
热电偶的型号和规格应与测量要求相匹配

网友AE:
热电阻必须与测量电路绝缘,选择合适的绝缘材料

网友AF:
热电偶基于热电效应测量温度,即两种不同金属连接在一起时,会产生热电势差,通过测量这个电势差来得到温度值。而热电阻则是基于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原理来测量温度。

网友:
都能将温度变化转换为可测量的电信号。

网友AG:
两者都具有非线性的特性,能够对温度信号进行放大、变换,方便远距离检测和控制,且精度较高、温度测量范围较宽,性能稳定。

网友AH:
注意保护热电偶引线,避免短路、断路或受潮。

网友AI:
选择适合的质料组合,以满意测量范围以及精度的请求

网友S: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材料组成的回路,当两种金属材料在温度差异下接触时,会在回路中产生热电势。热电偶的优点是测量范围广,可从低温到高温,响应速度快,动态性能好。缺点是热电偶的热电势较小,易受干扰,对二次仪表和抗干扰措施要求较高。

网友K:
热电阻则是利用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电阻温度系数)来测量温度,如铂电阻、铜电阻等,其阻值随温度上升而增加。

网友AJ:
热电阻在丈量时必要举行阻值批改,以解除导线电阻对于丈量成果的影响。

网友AK: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塞贝克效应,即两种不同金属的接点由于温度差异而产生电势差。热电偶的优点是测量范围广,可以从低温到高温都能测量,而且响应速度快。但是,热电偶的非线性特性使得其在某些应用中需要复杂的校准。

网友AL(2024-02-02):
热电偶的丈量精度凡是比热电阻略低,但其对于温度变革的响应速度较快,灵敏度较高。

网友AM:
热电偶以及热电阻都是用来丈量温度的传感器,它们的事情道理有所不同

网友AN:
都是利用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表征效应来实现测温的目的。

网友AO:
与热电偶相比,热电阻更具成本效益,并且不需要使用补偿线。

网友AP:
热电偶和热电阻是常用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AQ:
热电偶和热电阻是广泛用于工业应用的常见温度传感器。

网友AR:
两者都是利用材料的温度特性来实现测温

网友AS(2024-03-06):
对于温度波动较大的情况,应注意热敏电阻本身的热响应时间和热滞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