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RAM

楼主(2023-12-23):
项目之前一直使用的STM32F103RBT6,后来移植到GD32F103RBT6,使用都正常,最近增加了一些功能,需要增加一些全局缓存区,结果发现编译无法通过,才发现已超出容量,对比之前st和gd能正常工作的两个版本,编译后那个ZI-data差别非常大,不会上传截图,文字给大家描述下,想问下大家这是什么情况,有遇到类似的么?
gd32f103rbt6:
Program Size: Code=44062 RO-data=4362 RW-data=136 ZI-data=19976
stm32f103rbt6:
Program Size: Code=56310 RO-data=3882 RW-data=236 ZI-data=5556
为什么同样的全局变量缓存区,两个芯片编译后差别这么大?

网友A:
检查startup__.s文件中的堆栈大小。
自己看一下map文件,或把两个工程传上来。

网友B:
按照楼上的说法先看一下呢,正好最近也要移植代码,多关注下,免得掉坑里

网友B:
感觉flash里面一部分数据变到RAM里面了嘛,魔术棒打开看看哪里设置不一样

网友C:
这个估计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D:
你定义的变量太多了呗

网友E:
看看你的代码,是不是有全局变量搞得太多了啊?

网友F:
你可以将全局变量改成结构体或者是联合体,而且少定义一些全局变量比较好

网友G:
可能是优化的等级不一样?

网友H:
你说是同样的全局变量啊?不应该啊,差距好大啊

网友I:
是不是两个工程的优化等级不一样啊

网友J:
改改你的全局变量呗,看看哪里不需要直接去掉屏蔽

网友K:
Code的大小也不一样,差的也不小呢

网友L:
这估计是你的优化的问题,使用的开发环境不一样吧这是

网友M:
检查编译器和链接器设置

网友N:
检查两个版本的代码,看看是否有任何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与全局变量和函数实现有关的差异。

网友O:
调整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P:
如果您使用的是链接脚本,尝试调整链接脚本的设置,看看是否可以减小程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