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延时问题20问

楼主(2023-12-23):
延时与中断出错,是单片机新手在单片机开发应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本文汇总整理了包含了MCS-51系列单片机、MSP430单片机、C51单片机、8051F的单片机、avr单片机、STC89C52、PIC单片机…..在内的各种单片机常见的延时与中断问题及解决方法,希望对单片机新手们,有所帮助!
1、单片机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怎么算的?
答:如果用循环语句实现的循环,没法计算,但是可以通过软件仿真看到具体时间,但是一般精精确延时是没法用循环语句实现的。
如果想精确延时,一般需要用到定时器,延时时间与晶振有关系,单片机系统一般常选用11.059 2 MHz、12 MHz或6 MHz晶振。第一种更容易产生各种标准的波特率,后两种的一个机器周期分别为1 μs和2 μs,便于精确延时。本程序中假设使用频率为12 MHz的晶振。最长的延时时间可达216=65 536 μs。若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则可实现极短时间的精确延时;如使用其他定时方式,则要考虑重装定时初值的时间(重装定时器初值占用2个机器周期)。
2、求个单片机89S51 12M晶振 用定时器延时10分钟,控制1个灯就可以
答:可以设50ms中断一次,定时初值,TH0=0x3c、TL0=0xb0。中断20次为1S,10分钟的话,需中断12000次。计12000次后,给一IO口一个低电平(如功率不够,可再加扩展),就可控制灯了。
而且还要看你用什么语言计算了,汇编延时准确,知道单片机工作周期和循环次数即可算出,但不具有可移植性,在不同种类单片机中,汇编不通用。用c的话,由于各种软件执行效率不一样,不会太准,通常用定时器做延时或做一个不准确的延时,延时短的话,在c中使用汇编的nop做延时
3、51单片机C语言for循环延时程序时间计算 ,设晶振12MHz,即一个机器周期是1us。
我觉得时间是100*100*1us=10ms,怎么会是100ms
答:
不可能的,是不是你的编译有错的啊
我改的晶振12M,在KEIL 4.0 里面编译的,为你得出的结果最大也就是40ms,这是软件的原因,
不可能出现100ms那么大的差距,是你的软件的原因。
不信你实际编写一个秒钟,利用原理计算编写一个烧进单片机和利用软件测试的秒程序烧进单片机,你会发现原理计算的程序是正确的
4 、51单片机c语言 _nop_()是一个空指令?短时间延时的?空几个机器周期?
答:这个_nop_()等效与汇编里面的,NOP指令,也就是空一个机器周期,如果是传统51单片机的话,等于空12个时钟周期【即一个机器周期】
5、51单片机 延时500ms 用机器周期叠加怎么算?
答:
6、51单片机C语言程序中延时函数delay的原理是什么?
现在找到两个函数
第一:
第二:
现有几个疑问:
(1):延时函数的原理?
(2):两个for循环的作用?
(3):i、j的取值有什么规律和依据?是不是和单片机接的晶振频率有关?所能延时的最小单位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延时时间怎么计算啊!假如用的是AT89C51RC+11.0592M的晶振呢?
答:
1:原理:仅仅执行一些,没有实质性影响的所谓“无意义指令”,比如做比大小啊,做某个int的自加运算啊之类的
2:两重for的作用:简单的说,就像高中数学中的“乘法原理”一样,这样可以很轻易的迅速增加上述“无意义指令”的数目
3:关于取值大小:这个如果是在C下变成,这个值不仅仅与晶振、单片机本身运算速度有关,而且还与C的编译器有关,所以说,这个值虽说是可以精确计算的,但大多数情况下,程序员用的都是“经验值”——当然,如果用汇编编程,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一条指令所使用的机器周期是一定的,你当然可以根据所有指令使用的总时间,精确的算出具体延时的总时间
综合你的的问题,我给你一点建议,就是刚学单片机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老老实实的从汇编编程学起——这样,在你以后接触到C之后,你才能明白,这中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理解单片机。当然,等最终你完全拿下一种单片机之后,尽量使用C编程,无疑是历史所肯定的。
7、51单片机,晶振为6M,求一个10ms的延时程序
答:延时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是让单片机去做无聊的循环,还有一种是用定时器。
第一种的算法是:
晶振的周期T1=1/f; 这里f=6MHz 所以T1=1/6 us;(微秒)
单片机花12个T1去执行一个指令,
所以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晶振周期,
T2=12*T1=2us
10ms=1000 0us
所以你要得到10ms的延时就要想办法让机器去做5000条“无聊的指令”
所以
这种方法是用于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地方,我说的是其思想,程序中可能有错的地方
用定时器的方法我不太会就不误人了 (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是用汇编写的,你在主程序中用ACALL DEL调用就延时了。
8、今天我用单片机做“眨眼的LED”实验时,程序运行,每次只令灯亮或灭都没问题,但是一开延时不能出现期盼的灯亮灯灭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实验的硬件条件是:STC89C52,编译环境:keil 3。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请教高手!!!
补充问题回复:问题恰恰就错在这了,循环完一遍之后灯由灭到亮根本没有时间延时,即第一次循环中灯还没来的机灭呢,就进入到第二轮循环中的亮了,所以原因就在这,这错误太低级了,以后引以为鉴吧
9、单片机延时函数的问题
这个函数中的i,j的大小有**吗?
答:这个函数中j的大小和你定义的数据类型有关,因为你定义的为无符号字符型,为单字节数据,所以最大为255。.
如果你需要增大,可以改变j的数据类型定义,如unsigned int (2字节)可以到65535;无符号长整形unsigned long(4字节) 可以到4294967295。而上面所所256是-1,而你定义的是无符号字符型。
10、请教一个AVR单片机延时的问题
外部晶振用的是8MHz,延时1微秒的程序如下:
请问,为什么能延时1微秒啊?
答:8MHZ表示单片机的运行周期为1/8us,也就是0.125us执行一步
你使用的是软件延时
那么包括程序的提取,执行等都要花费时间
比如,你提取这个函数可能花去一步,那现在就使用了0.125us啦
接着你执行这个函数,在单片机内部,运算是通过寄存器的移来移去实现的
这都需要时间,可能你看到的就一句counter--这个指令,可能会花费好几个时钟周期来实现
举个例子:
这样才是单片机内部真正执行的指令,这需要花费至少4个时钟周期,而不是1个
至于晶体管级的我就不解释了,你得好好学习汇编才能理解单片机的运作。
至于这个函数为什么能延时1ms,这个是靠经验来判断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看,以上均为推论。
11、PIC单片机的延时问题 晶振4Mhz:
此函数在4M晶体下产生10003us的延时,也就是10MS。
问题:我刚算了一下他应该执行了999条指令,1条单周期的指令也才1US,那就是999us,为什么会有10ms的延时?
1:for(x=100;--x;){;} : 2:for(x=0;x<100;x++){;} 2句话相同
第一句:X的值范围是不是 1~99?为什么?
第二句:X的范围是不是0~99?为什么?这么算的。我知道符号在前在后的区别。2句话应该是不一样的才对啊!
答:
问题1:“我刚算了一下他应该执行了999条指令”因为你算错了。延时时间是由产生的汇编代码所决定的,C语言语句只是个假象,千万不要以为C语言一行就是一条指令!此处由于涉及到双字节减法,因此会有额外的判断,编译结果每次循环耗费几十个周期毫不奇怪。
问题2:前一句x从100开始递减,递减至1时退出循环。后一句x从0开始递增,递增到100时退出循环。所谓“2句话”相同仅仅是指这两个循环体的循环次数相同。实际上两个循环的执行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所消耗时间也有可能不同。
12、stc单片机的延时问题 ,STC10F08XE单片机,晶振22.1184M
当uldata=1时延时多少秒?
请给出具体算法…………
答:用keil转换成汇编语句,然后对照指令表计算就行了
13、我想用单片机连接不断地向电脑发数,如下:
如每发送一个数,应延时多少微妙好呢?即一般最短能延时多少微米呢?如延时太长的话,那发送很多数据不就用很长时间吗?
答:不做太多的串口处理分析,只顺着你的问题和你的方法说说:
先考虑下串口的速率 假设9600,那么发送一个字符要多久?
(9600bit/S) / 10bit(一个字符1+8+1) = 960字符/秒 约 1ms/byte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1ms内发送超过一个字符就没意义了,硬件速度达不到。

这个循环是执行周期也就十几微秒+delay()的延迟,所以任何小于1040微秒的延迟对串口硬件来说没意义,上一个还没处理完,下一个就来了根本执行不了嘛。
如果你send_char()里面有while(!TI);TI = 0;这样的语句或有串口中断TI的处理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delay()已经在发送函数里了,while(!TI);这部就是延迟等待吗?那根本不需要主函数去延迟了,直接发就行了。
14、一个单片机延时子程序的问题,在延时子程序那里,一直搞不明白,给r7和r6赋予0,然后下面的djnz r7,delayloop不就一直循环了,那还怎么接下去的程序?
答:你的延时程序不是因为值为0,而是跳转位置不对,改为如下:
R7,R6初值为0,但是当DJNZ执行时,这条指令是先减1再判断,所以0-1=255,判断的话也不为0,仍然循环256次。
0-1=255的解释:
0000 0000
- 0000 0001
-------------------------
15、我想提两个单片机延时与按键的问题
1:如果一个程序中延时和按键,如果延时子程序比较长(假如2秒),怎样确保按键能够得到及时响应(假如PC正在执行延时子程序,正在这时候有按键输入,不是响应不了)——,,,前提是不能用定时器定时扫描,和中断来做,因为定时器和中断我另有其他用途
2:单片机没有串口。怎样才能使得他与24C02进行通信(24C02是具有2K内存的EEPROM)
答:
首先明确一点你说单片机没有串口,应该是指没有I2C口吧。
1 在延时程序里面加入按键的检测
2 用IO口模拟I2C时序读写
16、51单片机延时小程序,求高手解释什么意思?
答:以下是每条指令的时间,T为一个机器周期
以上共三层循环,忽略部分指令,最简单算法是:
2*9*116*82=171216
不忽略指令是:
1+(1+(1+2*9+2)*116+2)*82+2=200001
因此延时时间大约为200ms
17、于51单片机延迟时间的问题
uchar i;i--;
uint i;i--;
这两条语句在12M晶振下运行时间分别是多少??
答:一个时钟周期,2us,共4us
18、周期为6MHZ的单片机延时10秒的子程序的怎么编?
答:

这个是晶振为12mhz的单片机延时10ms的程序,你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减小一倍就行了,当然至于具体值还是要调试下的。
19、片机的有些程序需要调用延时程序,如何能合理的安排循环次数以及空操作的个数?
答:用汇编的话就根据你的当前晶振频率去推算你的指令周期,然后结合你需要延迟的时间,编写延迟程序,用C的话还是要看最后生成的汇编码是什么样的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好程序以后再编译器里软仿真看时间。
20、单片机延时程序问题
编译时有警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字 310 点阵LED显示.C(46): warning C235: parameter 1: different types

网友A:
为什么有时候延时函数会卡死呢

网友B:
单片机延时的最小时间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C:
想要精确延时 就必须使用精度高的晶振

网友D:
延时有没有可能出现溢出的现象呢

网友E:
如果用汇编的话 就必须了解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长是吗

网友F:
使用nop进行延时 这个延时时间是可以预计的吗

网友G:
延时函数的可读性也非常重要。函数的代码应该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这样在以后阅读或维护代码时,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函数的实现方式和功能。

网友H:
在编写延时函数时,需要确保函数的执行时间在不同的条件下保持相对稳定。

网友I:
如果要用89S51单片机和12M晶振来实现10分钟的延时来控制一个灯,可以设置每50ms中断一次,总共需要中断12000次。计满12000次后,给一个IO口一个低电平,从而控制灯。

网友J:
在单片机中,延时函数的精确性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非常快,如果延时函数不精确,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异常。

网友K:
使用定时器时,别忘了考虑定时器重装定时初值所需的时间,因为这同样占用周期。

网友L:
合理安排循环次数以及空操作的个数,以实现所需的延时时长。

网友M:
在使用定时器延时时,要注意中断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中断可能会导致延时时间的误差。因此,在编程过程中要合理处理中断,以减小误差。

网友N:
通常单片机系统会选择11.0592 MHz、12 MHz或6 MHz的晶振。不同的晶振频率将影响延时的精确度。

网友O:
在需要极高精度延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汇编语言来实现延时子程序,并在C语言中调用。汇编语言能够精确控制单片机的每一个操作,但可移植性较差。

网友P:
不同的编译器和单片机可能会导致延时效果的差异。在编程过程中,要了解所使用的编译器和单片机的特性,以便更好地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I: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预编译宏或者常量定义来代替复杂的延时公式,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

网友Q:
单片机延时的精度与晶振频率密切相关。常见的晶振频率有11.059 2 MHz、12 MHz和6 MHz等。频率越高,机器周期越短,延时精度越高。

网友R:
使用循环结构实现的延时,由于CPU在执行循环体时也会消耗时间,因此这种方式的延时并不十分精确,尤其是循环体内包含多条指令时。

网友S: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任务同时运行,尤其是使用了RTOS(实时操作系统)时,延时函数必须考虑任务调度和上下文切换对延时时间的影响。

网友T:
在单片机编程中,首先要明确需要实现的延时时间,这包括延时的长短和精度。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延时方法。

网友U:
在设计延时程序时,还需要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和外部干扰。不适当的延时可能会导致系统响应不及时,或者对外部信号处理不当。

网友V:
单片机的延时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硬件延时,这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CPU的工作效率并且能做到精确延时。另一种是软件延时,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W:
除了精确性之外,延时函数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如果函数在每次执行时都产生不同的延时时间,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X:
单片机的延时实现技巧很多

网友Y:
编写延时函数时要清楚机器周期的时间。一个机器周期通常包含若干个震荡周期,具体数目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指令。

网友Z:
编译时出现的警告或错误有时能提示延时函数使用上的问题,如参数类型不匹配等,应予以注意并修正

网友AA:
设计延时时要考虑逻辑完整性,确保延时结束后能够正确地触发后续动作,同时防止无限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况的发生。

网友AB:
在编写函数时,需要尽可能地优化算法和代码,以降低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AC:
所能延时的最小单位时间由晶振频率决定,因为晶振决定了单片机的时钟周期。

网友AD:
基于循环次数的软件延时方法在不同MCU上移植时,由于不同型号单片机主频差异,需要根据目标平台重新计算循环次数。

网友AE:
在编写函数时,需要尽可能地优化算法和代码,以减少资源的占用。

网友AF:
在低功耗设计中,合理的延时控制有助于节能模式的切换,例如在完成任务后进入休眠状态以降低能耗。

网友AG:
在C51编译器中,不同循环方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指令,影响延时准确性。建议使用无符号字符型变量,并尽量采用变量减减的方式编写循环。

网友I:
在C语言中编写延时程序时,需要注意C语言的执行效率和指令周期

网友AH: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循环语句来实现简单的延时。

网友AI:
为了得到更精确的延时,可以使用定时器。定时器工作于特定方式下,可以实现较短时间(微秒级)的精确延时。

网友AJ:
要实现精确的延时,最可靠的方式是使用单片机内置的定时器/计数器。通过设置合适的初值和定时模式,可以实现从微秒级到秒级的精确延时。

网友AD:
单片机的资源有限,如果函数的实现过于复杂或占用了过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异常或崩溃。

网友V: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空操作指令_nop_()来短暂延时,特别是在使用汇编语言编程时。空操作指令不执行任何操作,但它会消耗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AK:
对于非常短的延时,可以使用空指令(NOP)。NOP是单周期指令,其延时时间与晶振频率直接相关,如12 MHz晶振下,NOP指令的延时为1微秒。

网友AL:
编写延时函数后,使用软件仿真验证延时效果,确保实际效果与预期一致。

网友AM:
使用纯软件延时会导致CPU完全被占用来执行无意义的循环,降低系统的响应性和实时性。特别是在嵌入式应用中,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占用CPU进行延时。

网友AJ:
在一些实时控制系统中,延时精度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AD:
使用循环语句进行延时时,很难精确计算出延时时间。因此,通常需要通过软件仿真来确定实际的延时效果。

网友AN:
在使用计时器时,不要忘记考虑将计时器重置为初始值所需的时间,因为这也占用了周期。

网友AO:
IO口的操作也要考虑其电平状态切换的时间。

网友AP:
在实现延时函数时,通常使用循环计数或定时器中断的方式。然而,基于软件循环的延时方法(如空循环、NOP指令填充等)受单片机运行速度、编译器优化以及系统负载等因素影响,其精确度可能难以控制。因此,在需要高精度延时的应用场合,推荐采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AQ: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延时,最好使用定时器中断。特别短的延时可以使用汇编的nop指令来堆叠。

网友AR:
在编写单片机延时函数时,还需要考虑单片机的功耗问题。如果函数的实现方式导致单片机的功耗过高,可能会对整个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产生影响。

网友AS:
在编写单片机延时函数时,需要考虑单片机的资源限制。

网友P:
如果延时过程中发生中断,尤其是在循环内没有禁用全局中断的情况下,会增加实际延时的时间不确定性。

网友AT:
合理安排循环次数和空操作次数,以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网友AE:
在使用循环延时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编译器的优化问题,因为优化级别提高可能会导致延时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AO:
根据延时需求选择不同的延时方法。常见的延时方法有循环延时、函数延时、定时器延时等。

网友AU:
在测试过程中,可以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进行测量和分析,以验证延时效果。

网友AV:
在使用循环延时或函数延时时,要正确计算延时时间。不同的单片机和编译器可能会导致延时时间的差异,因此在编程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AW:
如果对延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较为简单的函数

网友P:
在编写延时函数时,需要仔细考虑函数的算法和循环结构,并进行必要的测试和调整。

网友AX:
晶振频率是决定单片机操作速度的关键因素,也是计算延时的基础。

网友AY(2024-02-02):
是否可以预测使用nop作为延迟时间

网友AZ:
The minimum unit time that can be delayed is determined by the frequency of the crystal oscillator, as the crystal oscillator determines the clock period of the microcontroller。

网友BA:
在c说话中编写延时步伐时,必要细致c说话的实行服从以及指令周期

网友BB:
在编写延时函数时,必要确保函数的实行时候在不一样的前提下连结相对于不乱。

网友BC:
在微控制器中有许多实现延迟的技术

网友BD:
在编写函数时,必要尽量地优化算法以及代码,以削减资本的占用。

网友BE:
在编写函数时,必要尽量地优化算法以及代码,以低落嵌入式的功耗。

网友BF:
在不需要精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循环语句来实现简单的延迟。

网友BG:
编写延时函数后,利用软件仿真验证延时结果,确保实际效果与预期同等。

网友BH(2024-03-06):
编译期间发生的警告或错误有时可能表明使用延迟函数存在问题,例如参数类型不匹配,应该考虑并纠正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