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中去耦电容的应用

楼主(2023-12-23):
USB 接口和供电电路。

图3-1 USB 接口和供电电路
左边这张图,过了保险丝以后,接了一个 470 uF 的电容 C16,右边这张图,经过开关后,接了一个 100 uF 的电容 C19,并且并联了一个 0.1 uF 的电容 C10。其中 C16 和 C19 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C10 的作用和他们两个不一样,我们先来介绍这2个大一点的电容。
容值比较大的电容,理论上可以理解成水缸或者水池子,同时,大家可以直接把电流理解成水流,其实大自然万物的原理都是类似的。
作用一,缓冲作用。当上电的瞬间,电流从电源处流下来的时候,不稳定,容易冲击电子器件,加个电容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就如同我们直接用水龙头的水浇地,容易冲坏花花草草。我们只需要在水龙头处加个水池,让水经过水池后再缓慢流进草地,就不会冲坏花草,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作用二,稳定作用。我们的一整套电路,后级电子器件的功率大小都不一样,而器件正常工作的时候,所需电流的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后级有个器件还没有工作的时候,电流消耗是 100 mA,突然它参与工作了,电流猛的增大到了 150 mA,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水缸的话,电路中的电压(水位)就会直接突然下降,比如我们的 5 V 电压突然降低到 3 V了。而我们系统中有些电子元器件,必须高于一定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电压太低就直接不工作了,这个时候水缸就必不可少了。电容会在这个时候把存储在里边的电量释放一下,稳定电压,当然,随后前级的电流会及时把水缸充满的。
有了这个电容,可以说我们的电压和电流就会很稳定了,不会产生大的波动。这种电容常用的有如图 3-2、图3-3、图3-4所示三种:

图3-2 铝电解电容
图3-3 钽电容

图3-4 陶瓷电容
这三种电容是最常用的三种,其中第一种个头大,占空间大,单位容量价格最便宜,第 二种和第三种个头小,占空间小,性能一般也略好于第一种,但是价格也贵不少。
当然,除 了价格,还有一些特殊参数,在通信要求高的场合也要考虑很多,这里暂且不说。我们板子 上现在用的是第一种,在同样的符合条件的耐压值和容值下,第一种 470 uF 的电容不到一毛钱,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要1块钱左右了。
电容的选取,第一个参数是耐压值的考虑。我们用的是 5 V 系统,电容的耐压值要高于 5 V,一般推荐1.5倍到2倍即可,有些场合稍微再高点也可以。我们板子上用的是 10 V 耐压的。第二个参数是电容容值,这个就需要根据经验来选取了,选取的时候,要看这个电容起作用的整套系统的功率消耗情况,如果系统耗电较大,波动可能比较大,那么容值就要选大一些,反之可以小一些。
同学们刚开始设计电路也是要模仿别人,别人用多大自己也用多大,慢慢积累。比如咱上边讲电容作用二的时候,电流从 100 mA 突然增大到 150 mA 的时候,其实即使加上这个电容,电压也会轻微波动,比如从 5 V 波动到 4.9 V,但是只要我们板子上的器件在电压 4.9 V 以上也可以正常工作的话,这点波动是被容许的,但是如果不加或者加的很小,电压波动比较大,有些器件的工作就会不正常了。但是如果加的太大,占空间并且价格也高,所以这个地方电容的选取多参考经验。
我们再来看图3-1中的另一种电容 C10,它容值较小,是 0.1 uF,也就是 100 nF,是用来滤除高频信号干扰的。
比如 ESD,EFT 等。我们初中学过电容的特性——可以通交流隔直流,但是电容的参数对不同频率段的干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个 100 nF 的电容,是我们的前辈根据干扰的频率段,根据板子的参数,根据电容本身的参数所总结出来的一个值。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在设计数字电路的时候,在电源处的去耦高频电容,直接用这个 0.1 uF 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计算和考量太多。
还有一点,大家可以仔细观察我们的 KST-51 开发板,在电路中需要较大电流供给的器件附近,会加一个大电容,比如在 1602 液晶左上角的 C18,靠近单片机的 VCC 以及 1602 液晶背光的 VCC,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而图3-1中的 C19 的实际位置也是放在了在左上角电机和蜂鸣器附近,因为它们所需的电流都比较大,而且工作时电流的波动也很大。还有在所有的 IC 器件的 VCC 和 GND 之间,都会放一个 0.1 uF 的高频去耦电容,特别在布板的时候,这个 0.1uF 电容要尽可能的靠近 IC,尽量很顺利的与这个 IC 的 VCC 和 GND 连到一起,这个大家先了解,细节以后再讨论。

网友A:
尽量将去耦电容靠近电源引脚放置,减少电源线路上的寄生电感。

网友B:
去耦电容的容量选择也需要根据电路的具体需求来确定

网友C:
在放大电路中,去耦电容可以防止由于电路寄生电感引起的自激振荡。

网友D:
去耦电容在单片机电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友E:
可以有效地消除电源噪声和地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F:
在单片机电路的信号线路上,有时也会并联一个去耦电容,以消除信号线上的高频噪声。去耦电容的典型值为100nF至1uF之间。信号线去耦电容可以降低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提高信号的质量。

网友G:
去耦电容的工作电压应该与电路的工作电压相匹配。

网友H:
通常连接在电源和地之间,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

网友I:
在放置去耦电容时,应尽量靠近电源引脚,并且电容的引线应尽可能短,以减少引线电感和电阻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J:
去耦电容的典型值为100nF至1uF之间。电源模块去耦电容可以降低电源模块的输出纹波,提高电源模块的稳定性。

网友I:
去耦电容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减少由于电源波动导致的电路不稳定。

网友J:
在多层PCB设计中,去耦电容用于优化电源分布网络,确保电源在各个关键点都有良好的稳定性,尤其是在高频环境下。

网友K:
能够消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保证单片机的稳定工作。在单片机的电路中,去耦电容通常被放置在电源线的两端,起到滤波的作用。当电源线上出现高频噪声时,电容器会吸收这些噪声,并将其转化为电荷。这样,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就被消除了,从而保证了单片机的稳定工作。

网友L:
去耦电容应尽可能地靠近单片机的电源引脚,以最大程度地减小噪声对单片机的影响

网友M:
去耦电容可以保护单片机免受外部电路和内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N:
根据实际工作频率和电流变化速率,合理选择电容值和封装尺寸,确保电容能在所需频率范围内有效去耦。

网友O:
一般来说,对于电源去耦,可以选择10μF左右的电容,对于信号去耦,可以选择0.1μF左右的电容。

网友P:
去耦电容的值通常不是特别严格

网友Q: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由于器件开关速度非常快,产生较大的di/dt变化,会在电源和地线上感应出噪声,这可能导致“地弹”现象,影响信号质量。去耦电容能够吸收这些瞬态电流,减小电源线和地线回路中的电感效应,降低地弹。

网友R:
在电源线上并接去耦电容可以保护单片机免受电源尖峰和噪声的影响。

网友S:
去耦电容可以过滤掉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防止这些噪声干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P:
去耦电容的值应该根据电路的特性来选择。

网友T:
在单片机电路的电源输入端,通常会并联一个去耦电容,以消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去耦电容的典型值为100nF至1uF之间。电源去耦电容可以降低电源纹波,保证单片机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U:
去耦电容在单片机电路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可以用于电源去耦、信号线去耦、地线去耦、高频电路去耦和电源模块去耦等方面。

网友L:
去耦电容的容量选择取决于应用需求,一般采用0.1μF、0.01μF等小型电容以及多个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形成一个多级滤波网络。

网友V:
当单片机内部模块突然需要大量电流时,例如处理器内核切换状态或I/O引脚驱动外部负载时,去耦电容可以迅速释放存储的能量以补充电源提供的电流,避免因电源响应速度不足导致的电压跌落。

网友W:
去耦电容的质量应该符合电路的要求,以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X:
可以有用地解除电源噪声以及地噪声,进步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Y:
这对于单片机这样的微控制器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的性能可能会受到电源波动的影响。

网友N:
在单片机电路的电源模块中,如稳压器、DC-DC转换器等,也会使用去耦电容来消除电源模块内部的噪声。

网友Z:
去耦电容器可以提供稳定的电源,减少功率波动引起的电路不稳定。

网友A:
在单片机电路中,去耦电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容

网友AA:
去耦电容有助于稳定电源电压,特别是在负载电流变化时。

网友L:
去耦电容还可以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当电路中出现瞬时过电压时,去耦电容可以吸收这部分能量,保护电路不被损坏。

网友AB:
在放大电路中,去耦电容可以防备因为电路寄生电感引发的自激振荡。

网友AC:
去耦电容在微控制器电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友AD:
消除电源噪声

网友AE:
在单片机电路的地线上,有时会并联一个去耦电容,以消除地线上的高频噪声。去耦电容的典型值为100nF至1uF之间。地线去耦电容可以降低地线阻抗,减少地线噪声。

网友O:
在单片机电路中,去耦电容通常连接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之间。

网友AF:
电源线上出现瞬态过电压时,去耦电容可以吸收这些能量,保护单片机不受损害。

网友AG:
如果工作电压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导致电容损坏或失效。

网友AH:
去耦电容应该尽可能地靠近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以减少引线电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AI:
一般来说,电容值越大,去耦效果越好,但电容的体积和成本也会增加。

网友AJ:
有助于减少电源线上的阻抗,提高电源的响应速度。

网友AK:
去耦电容也可以滤除高频噪声,使电压更稳定干净,以保证元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AL:
通过放置合适的去耦电容,可以减少系统的电磁辐射,并提高抗干扰能力,有助于系统满足电磁兼容(EMC)标准要求。

网友AM:
当上电的瞬间,电流从电源处流下来的时候,不稳定,容易冲击电子器件。加个电容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AN:
在单片机电路的高频部分,如晶振、通信接口等,会使用特殊的去耦电容,如陶瓷电容或钽电容。这些电容具有较低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和较高的频率稳定性。高频电路去耦电容可以有效地抑制高频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AO:
去耦电容应尽可能靠近微控制器的电源引脚,以尽量减少噪声对微控制器的影响

网友AH:
去耦电容的类型通常为陶瓷电容,因其具有较低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和较高的自谐振频率,适合于去除高频噪声。

网友AP:
去耦电容可以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AQ:
去耦电容的容量选择也必要按照电路的详细需求来肯定

网友AR:
去耦电容可以过滤掉电路中的高频噪声,提高信号的质量。

网友W:
去耦电容可以作为电源线上的低通滤波器,减少电源线上电压的快速变化对负载(如单片机)的影响。当电路内部有快速电流变化时,去耦电容可以提供瞬态电流,从而防止电源电压波动,保持电源稳定。

网友AS(2024-02-02):
去耦电容的工作电压应当与电路的工作电压相匹配。

网友AT:
去耦电容器可以供给不乱的电源,削减功率颠簸引发的电路不不乱。

网友AU:
去耦电容可以保护微控制器免受外部和内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AV:
凡是毗连在电源以及地之间,以削减电源线上的噪声。

网友AW:
去耦电容的质量应当合适电路的请求,以包管其稳定性以及可靠性。

网友AX(2024-03-05):
有句话,叫小电容,大用处。

网友AY:
在电源线上并联连接去耦电容可以保护微控制器免受功率尖峰和噪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