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的形参和实参

楼主(2023-12-23):
在调用一个有参数的函数时,函数名后边括号中的参数叫做实际参数,简称实参。而被调用的函数在进行定义时,括号里的参数叫做形式参数,简称形参。我们用个简单程序例子做说明。

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函数声明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a = 1;
    unsigned char b = 2;
    unsigned char c = 0;
    //调用时,a 和 b 就是实参,把函数的返回值赋给 c
    //执行完后,c 的值就是 3
    c = add(a, b);
    while(1);
}
//函数定义,这里括号中的 x 和 y 就是形参
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z = 0;
    z = x + y;
    return z;  //返回值 z 的类型就是函数 add 的类型
}

这个演示程序虽然很简单,但是函数调用的全部内容都囊括在内了。主调函数 main 和被调用函数 add 之间的数据通过形参和实参发生了传递关系,而函数运算完后把值传递给了变量 c,函数只要不是 void 类型,就都会有返回值,返回值类型就是函数的类型。
关于形参和实参,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函数定义中指定的形参,在未发生函数调用时不占内存,只有函数调用时,函数 add中的形参才被分配内存单元。在调用结束后,形参所占的内存单元也被释放,这个前边讲过了,形参是局部变量。
实参可以是常量,也可以是简单或者复杂的表达式,但是要求他们必须有确定的值,在调用发生时将实参的值传递给形参。如上边这个程序也可以写成:c = add(1, a+b);
形参必须要指定数据类型,和定义变量一样,因为它本来就是局部变量。
实参和形参的数据类型应该相同或者赋值兼容。和变量赋值一样,当形参和实参出现不同类型时,则按照不同类型数值的赋值规则进行转换。
主调函数在调用函数之前,应对被调函数做原型声明。
实参向形参的数据传递是单向传递,不能由形参再回传给实参。也就是说,实参值传递给形参后,调用结束,形参单元被释放,而实参单元仍保留并且维持原值。

网友A:
如果函数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较大,可以考虑使用指针作为形参类型,以减少内存占用和提高处理速度。

网友B:
形参和实参的数据类型应该相同或者赋值兼容。如果两者出现不同的数据类型,那么就会按照不同类型数值的赋值规则进行转换。

网友C:
形参在函数内部只能访问,完成计算后,无法直接访问实参。

网友D:
实参的数量必须与形参的数量一致。

网友E:
C语言标准不支持函数调用时的默认参数。如果希望实现类似功能,可以在函数内部进行判断并设置合理的默认值。

网友F:
如果函数有参数,需要指定每个参数的类型,多个参数之间用逗号隔开。

网友G:
在调用函数时,需要按照函数定义的形参顺序和类型来传递实参。实参的值应当在调用函数之前确定。

网友H:
对于指向动态分配内存的指针作为形参,需要确保在函数内外对内存的正确管理,防止内存泄漏。

网友G:
形参变量在函数被调用时分配内存,在函数调用结束时释放内存。

网友I:
主调函数在调用被调函数之前,需要对被调函数做原型声明。

网友J:
形参只在函数执行期间占用栈空间,并且在函数返回后释放。因此,不要试图在函数外部访问形参变量,它们的作用域仅限于函数内部。

网友K:
函数的定义中形参的顺序决定了调用该函数时实参的顺序。如果实参的顺序与形参的顺序不一致,那么即使实参的数量和类型都与形参匹配,也会导致函数调用失败。

网友L:
形参的类型决定了它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实参。如果实参的类型与形参的类型不兼容,那么在函数调用时,编译器会尝试进行类型转换。如果类型转换失败,就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M:
在函数调用时,需要为实参赋值。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表达式等。实参的值在函数调用时传递给形参,从而实现数据在主函数和函数之间的传递。

网友N:
在单片机编程中处理函数参数时,除了遵循基本的C语言规范外,还需要结合硬件资源限制和实时性要求进行合理设计。

网友O:
形参定义时必须明确指定数据类型,调用函数时传入的实际参数必须与对应的形参类型一致或可隐式转换。例如,如果形参是整型,实参就不能是浮点型。

网友G:
在编写函数时,需要根据函数的功能和需求来定义形参的类型、个数和顺序。合理的形参设计可以提高函数的可读性和可复用性

网友D:
在一些MCU开发环境中,可以将形参声明为register类型,表示尽量将该变量存储在CPU寄存器中以提高速度。但要注意并非所有编译器都支持这一特性,而且可用寄存器的数量有限,过多地使用可能会造成其他问题。

网友P:
在函数调用中,数据只能从实参传递到形参,不能反向传递。

网友Q:
实参可以是常量、简单或复杂的表达式,但必须具有确定的值。在函数调用发生时,实参的值会被传递给形参。

网友R:
当函数返回后,形参占用的内存空间被释放,但实参仍然保留原来的内存空间和值。

网友B:
函数内部对形参的任何操作都不会影响实参的值。

网友S:
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或表达式,但要求有确定的值。在传参时,尽量避免使用++、--、=运算符,因为C标准没有规定函数调用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多个参数之间用逗号隔开。

网友T:
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实参向形参的数据传递是单向的。即只能把实参的值传送给形参,而不能把形参的值反向地传送给实参。因此,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形参的值发生改变,而实参中的值不会变化。如果函数的参数是指针类型变量,在调用该函数的过程中,传给函数的是实参的地址,在函数体内部使用的也是实参的地址,即使用的就是实参本身。所以在函数体内部可以改变实参的值。

网友U:
主调函数在调用函数之前,应对被调函数做原型声明。

网友K:
在函数内部,对形参的修改不会影响到实参。如果需要在函数内部修改实参的值,可以将实参的地址传递给形参,即使用指针作为形参类型。

网友V:
中断函数通常不需要形参,因为它们是由硬件中断触发的,而不是由软件调用。

网友W:
实参与形参在数量上、类型上、顺序上应严格一致,否则会发生“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网友X:
实际参数的数量必须与形式参数的数量相匹配。

网友K:
在单片机编程中,通常使用public和static作为函数的修饰符,以适应特定编译环境和程序结构。

网友Y:
实参的顺序必须与形参的顺序一致。如果顺序不匹配,将导致函数调用错误。

网友B:
调用函数时提供的实参个数必须与函数声明中的形参个数相等。否则会导致编译错误或者运行时异常。

网友Z:
如果函数有参数,则必须指定每个参数的类型,多个参数之间应以逗号分隔。

网友AA:
当你将一个指针作为实参传递给函数时,函数可以改变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值。但是,函数不能改变指针本身

网友AB:
只能实参传给形参,不能形参传给实参。使用指针可以改变值。在单片机编程中,除了数组以外,所有的类型作为实参传递都是值传递。

网友AC:
形参只在函数内部有效,函数调用结束后就不能再使用了。

网友K:
在函数被调用之前,形参并不占内存存储单元。只有当函数被调用时,形参才被分配内存,并在函数调用结束时,所分配的内存单元被释放。因此,形参只在函数内部有效,函数调用结束后就不能再使用该形参变量。

网友AD:
调用函数需要在调用之前对被调用函数做一个原型声明。

网友AE:
在函数调用中,数据只能从实参通报到形参,不克不及反向通报。

网友AF:
函数的定义中有多少个形参,调用该函数时就需提供多少个实参。如果提供的实参数量多于或少于形参的数量,都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F:
如果函数有返回值,那么返回值应该与函数声明中指定的返回值类型一致。

网友AG:
如果函数有返回值,则返回值应与实参的类型和数量相匹配。返回值通过返回语句返回主函数,从而实现函数调用结果的传递。

网友M:
由于堆栈空间有限,大型结构体或数组作为实参传递时要谨慎,避免因堆栈溢出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AH:
对于有默认参数的函数,形参可以有一个默认的值,这样在多次调用同一函数时可以直接使用这个默认值,而不必每次都从实参那里取值。

网友AI:
在单片机编程中,通常关注的是值传递和地址传递的区别。值传递是指将实参的副本传给形参,对形参的修改不会影响实参;而地址传递(通过指针)则允许函数内部修改实参的值。

网友AJ:
如果函数没有参数,参数列表中不应该写任何内容。

网友H:
未进行函数调用时,形参并不占内存存储单元。只有调用函数时,形参才被分配内存,调用结束形参内存单元被释放。

网友:
在C语言中,数组名实际上是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因此,当你将一个数组作为实参传递给函数时,实际上传递的是数组的地址。在函数内部,你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访问数组的元素。但是,你不能改变数组的地址,因为数组名是常量。

网友A:
形参是函数定义时在函数名后的括号内声明的变量,实参是函数调用时实际传递给函数的值。

网友N:
当数组名作为实参传给函数时,实际上传递的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因此,函数内的形参应当是一个指针类型,而不是一个数组类型。

网友AK:
在单片机编程中,函数的形参和实参是重要的概念

网友R:
形参出现在函数定义中,它们在函数体内可以被使用。
形参在整个函数调用期间都存在,直到函数调用结束。
形参的主要作用是接收实参传递的数据。

网友I:
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或表达式,但要求有确定的值。在使用print(i,i++);这样的表达式作为实参时,是不合适的,因为C标准没有规定函数调用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的顺序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要从主程序向中断服务例程传递数据,可以在中断函数中定义形参。

网友Y:
函数的形参和实参是函数调用时用于传递数据的重要概念。

网友AL:
函数名称应采用小驼峰命名法,以保持代码的一致性和可读性。

网友:
未发生函数调用时,形参不会占用内存空间。只有当函数被调用时,形参才会被分配内存单元。同样,在函数调用结束后,形参所占用的内存单元也会被释放。

网友AM:
实际参数和形式参数在数量、类型、顺序上应严格一致,否则可能出现类型不匹配错误。

网友AN:
实参是在主调函数中使用的变量或表达式,它们在调用被调函数时传递给形参。

网友AO:
当函数返回后,形参占用的内存空间被开释,但实参仍旧保存本来的内存空间以及值。

网友AP:
形参和实参的作用域仅限于函数内。在函数调用结束后,形参和实参将不再有效。因此,在使用形参和实参时,要注意其在函数内的有效范围。

网友AQ:
形参和实参的个数和类型需要匹配,顺序一一对应。如果形参和实参的类型不匹配,编译器可能会报错或产生不预期的结果。

网友AR(2024-02-02):
形参变量在函数被挪用时分配内存,在函数调用竣事时开释内存。

网友AS:
函数内部对于形参的任何操纵都不会影响实参的值。

网友AT:
形式参数只能在函数内部访问,计算后不能直接访问。

网友AU:
若是函数有对象,则必需指定每一个对象的范例,多个对象之间应以逗号分开。

网友AV:
若是函数有返回值,那末返回值应当与函数声明中指定的返回值范例同等。

网友AW(2024-03-06):
函数名应该使用小驼峰命名约定来命名,以保持代码的一致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