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上下拉电阻

楼主(2023-12-23):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具体到底什么样的电阻算是上下拉电阻,上下拉电阻都有何作用呢?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拉到高电平,同时此电阻也起到一个限流作用,下拉就是下拉到低电平。
比如我们的 IO 设置为开漏输出高电平或者是高阻态时,默认的电平就是不确定的,外部经一个电阻接到 VCC,也就是上拉电阻,那么相应的引脚就是高电平;经一个电阻到 GND,也就是下拉电阻,那么相应的引脚就是一个低电平。
上拉电阻应用很多,都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主要先了解最常用的以下4点:
  • OC 门要输出高电平,必须外部加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其实 OC 门就相当于单片机 IO 的开漏输出,其原理可参照图9-1中的开漏电路。
  • 加大普通 IO 口的驱动能力。标准51单片机的内部 IO 口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在几十 K 欧,比如 STC89C52 内部是 20 K 的上拉电阻,所以最大输出电流是 250 uA,因此外部加个上拉电阻,可以形成和内部上拉电阻的并联结构,增大高电平时电流的输出能力。
  • 在电平转换电路中,比如我们前边讲的 5 V 转 12 V 的电路中,上拉电阻其实起到的是限流电阻的作用,可以回顾一下图3-8。
  • 单片机中未使用的引脚,比如总线引脚,引脚悬空时,容易受到电磁干扰而处于紊乱状态,虽然不会对程序造成什么影响,但通常会增加单片机的功耗,加上一个对 VCC 的上拉电阻或者一个对 GND 的下拉电阻后,可以有效的抵抗电磁干扰。
那么我们在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合适的上下拉电阻的阻值呢?
  • 从降低功耗的方面考虑应当足够大,因为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 从确保足够的引脚驱动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了,电流才能大。
  • 在开漏输出时,过大的上拉电阻会导致信号上升沿变缓。我们来解释一下:实际电平的变化都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很小,但***都达不到零,而开漏输出时上拉电阻的大小就直接影响了这个上升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如图9-2所示。想一下,如果电阻很大,而信号频率又很快的话,最终将导致信号还没等上升到高电平就又变为低了,于是信号就无法正确传送了。

    图9-2 上拉电阻阻值对波形的影响
    综合考虑各种情况,我们常用的上下拉电阻值大多选取在 1 K 到 10 K 之间,具体到底多大通常要根据实际需求来选,通常情况下在标准范围内就可以了,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阻值通常在1kΩ至10kΩ之间

网友B:
提高IO口的驱动能力,当外部设备需要较大的电流时,上拉电阻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支持。

网友C:
为了降低功耗,可能仅需要使用上拉或下拉来维持一个默认状态,而不是持续驱动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D:
在选择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阻值时,通常会使用10KΩ的电阻,但具体的阻值还需要根据电路系统和负载的情况来确定。

网友E:
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
当单片机与外部设备连接时,下拉电阻可以限制流过外部设备的电流,从而保护外部设备和单片机免受损坏。

网友F:
将IO引脚的电压拉到低电平,确保在不需要输出低电平时,引脚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电平状态。

网友G: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

网友H:
将IO引脚的电压拉到高电平,确保在不需要输出高电平时,引脚能够保持在高电平状态。

网友G:
避免因引脚电平的不确定而引起的错误操作。

网友H:
上拉电阻一般连接到电源电压(如VCC),下拉电阻则连接到地(GND)。

网友I:
上下拉电阻的主要功能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电阻连接到高电平或低电平,使该信号初始为稳定的状态。

网友J: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可以同时使用,以确保电路在各种情况下的电平稳定。

网友K:
在这些工作模式下,单片机IO引脚的默认电平是不确定的

网友L:
上拉电阻的阻值在10KΩ至100KΩ之间,下拉电阻的阻值在10KΩ至100KΩ之间。

网友M:
在一些特殊应用场景下,如传感器信号采集,上下拉电阻可以起到信号滤波和限流的作用。

网友N:
在数字电路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主要用于确保电路中电平的稳定和限流。

网友O:
单片机中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主要用于确定某个状态的电平。

网友P:
电阻值过小会导致功耗增加,电阻值过大则会影响电路性能。

网友I:
上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提供输出电流通道,它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电阻则是输出电流,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某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时,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电路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Q:
上下拉电阻可以提供一定的阻尼效果,减弱线路噪声对引脚电平的影响。尤其是在长线传输、开关切换等容易产生瞬态尖峰脉冲的场景中,上下拉电阻有助于稳定信号质量。

网友R:
按键的上拉电阻可以选择3.3k、4.7k、5.1k、10k等,但是需要注意,电阻越小,电流越大,功耗也会相应增大。10k的上拉电阻产生的电流通常是大多数芯片所能识别到的引脚电流,如果电阻过大,电流过小,可能会导致引脚无法正确识别。

网友S:
限制电流,防止因电流过大而损坏内部电路。

网友T:
在电路设计中,上下拉电阻可以提高电路的灵活性,方便与其他电路模块进行连接。

网友U:
上下拉电阻在单片机应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网友B:
消除引脚不确定状态的影响,确保引脚电平稳定。

网友V:
根据拉电阻的阻值大小,可以将其分为强拉或弱拉(weak pull-up/down)。如果阻值越小,则表示电平能力越强,这被称为强拉,它可以增强对外部噪声的抵抗能力,但相应的功耗也会增加。

网友W:
下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嵌位在低电平。下拉主要是为了吸收电流。

网友X:
单片机的上下拉电阻是外部连接到单片机IO引脚的电阻,用来确保引脚电平的稳定状态,防止信号干扰,以及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Y:
单片机上下拉电阻是指在单片机电路设计中常用的两种电阻: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Z:
上拉电阻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而下拉电阻则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低电平。

网友O:
上下拉电阻的选择应根据实际电路需求和单片机IO引脚的驱动能力来确定

网友AA:
上下拉电阻要根据实际所需来添加,不能随便放。

网友AB:
上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为集电极提供开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K:
择电阻值时,要综合考虑系统的速度需求、噪声抑制以及功耗等因素,电阻值不宜过大,以免影响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速度;也不宜过小,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静态功耗。常见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值为几kΩ至几十kΩ不等。

网友AC:
将IO引脚的电压拉到高电平,以确保在不需要输出高电压时引脚也能保持高状态。

网友AD:
在这些工作模式下,微控制器IO引脚的默认电平是不确定的

网友AE:
上拉电阻可以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拉到高电平,同时此电阻也可以起到限流作用;而下拉电阻则是将信号下拉到低电平。

网友C:
10k的阻值通常被视为一个折中的选择。

网友AF:
对于一些高阻抗输入或者驱动能力较弱的输出设备,上下拉电阻可以提供一定的驱动电流,帮助完成有效的电平转换

网友AG:
上拉电阻可以限制流过外部设备的电流,从而保护外部设备和单片机免受损坏。

网友AH:
当输入引脚悬空(不连接任何器件)时,如果没有上下拉电阻,引脚可能会处于一种既非高又非低的中间态,这在CMOS电路中被称为“亚稳态”。添加上下拉电阻可以将引脚强制拉至稳定的高电平(上拉)或低电平(下拉),避免产生这种不确定性。

网友AI: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根据芯片的要求或电路的设计需要,可能还需要增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C:
上拉电阻连接在IO引脚和电源VCC之间,下拉电阻连接在IO引脚和地GND之间。

网友AJ:
在单片机系统中,上下拉电阻通常连接在数字输入或输出引脚上,用于确保该引脚在没有外部驱动信号时保持一个确定的逻辑电平状态。

网友L:
在MCU启动时,由于I/O引脚的状态未定义,通过配置上下拉电阻,可以在系统启动初期保证引脚有一个预设的初始状态。

网友AK:
在电路设计中,上下拉电阻可以进步电路的灵活性,便利与其他电路模块举行毗连。

网友AL:
在电平转换电路中,上拉电阻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保护电路元件不受电流损害。

网友AM:
上下拉电阻的阻值选择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网友AN:
在电平转换电路中,可以使用上拉电阻进行电平之间的转换;在单片机驱动类似LED的负载时,使用上拉电阻可以提高I/O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
需要通过外部电阻进行上拉或下拉至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AO:
在数字电路中起到很紧张的感化,重要用于确保电路中电平的不乱以及限流。

网友H:
上下拉电阻的使用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P:
上拉电阻(Pull-up Resistor)是将单片机IO引脚与电源VCC之间连接的电阻。当单片机IO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或高阻态时,默认电平不确定,外部通过一个电阻接到VCC,此时相应的引脚为高电平。

网友AQ(2024-02-02):
当母线驱动能力不足时,上拉电阻用于提供电流。

网友AR:
防止因io电平的不肯定而引发的错误操作。

网友AS:
在一些特别利用场景下,如传感器旌旗灯号收集,上下拉电阻可以起到旌旗灯号滤波以及限流的感化。

网友AT:
微控制器中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主要用于确定某一状态的电平。

网友AU:
下拉电阻的选择应根据实际电路要求和单片机IO引脚的驱动能力来选择

网友AV:
将引脚io的电压拉到高电平,以确保在不必要输出高电压时io也能连结高状况。

网友AW(2024-03-06):
上拉电阻一般接电源电压(如VCC),下拉电阻接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