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代码

楼主(2023-12-23):
#include <reg52.h>
void Turn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void main(){
    TurnMotor(360*25);  //360度*25,即25圈
    while (1);
}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约 2 ms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200;
    while (i--);
}
/* 步进电机转动函数,angle-需转过的角度 */
void Turn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unsigned char tmp;  //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index = 0;  //节拍输出索引
    unsigned long beats = 0;  //所需节拍总数
    //步进电机节拍对应的 IO 控制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8] = {
        0xE, 0xC, 0xD, 0x9, 0xB, 0x3, 0x7, 0x6
    };
    //计算需要的节拍总数,4096拍对应一圈
    beats = (angle*4096) / 360;
    //判断 beats 不为0时执行循环,然后自减1
    while (beats--){
        tmp = P1;  //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
        tmp = tmp & 0xF0;  //用&操作清零低4位
        tmp = tmp | BeatCode[index]; //用|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4位
        P1 = tmp;  //把低4位的节拍代码和高4位的原值送回 P1
        index++;  //节拍输出索引递增
        index = index & 0x07;  //用&操作实现到8归零
        delay();  //延时 2 ms,即 2 ms 执行一拍
    }
    P1 = P1 | 0x0F; //关闭电机所有的相
}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都有哪些呢

网友B:
使用循环等待会不会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C:
这个如何进行速度的调节呢

网友D:
这个需要进行转速的反馈信号采集吗

网友E:
可以将定时器和io口配合起来进行控制

网友E:
代码里边数组的数据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F:
这个应该是通过pwm进行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