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基础

楼主(2023-12-23):
因为程序中存在大段的延时,而在延时的时候是什么其它的事都干不了的,想想第二个程序,整整200秒什么别的事都干不了,这在实际的控制系统中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怎么改造一下呢?当然还是用定时中断来完成了,既然每个节拍持续时间是 2 ms,那我们直接用定时器定时 2 ms 来刷新节拍就行了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long beats = 0; //电机转动节拍总数
void Start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void main(){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设置 T0 为模式1
    TH0 = 0xF8; //为 T0 赋初值 0xF8CD,定时 2 ms
    TL0 = 0xCD;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StartMotor(360*2+180); //控制电机转动2圈半
    while (1);
}
/* 步进电机启动函数,angle-需转过的角度 */
void Start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在计算前关闭中断,完成后再打开,以避免中断打断计算过程而造成错误
    EA = 0;
    beats = (angle * 4076) / 360; //实测为4076拍转动一圈
    EA = 1;
}
/* T0 中断服务函数,用于驱动步进电机旋转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unsigned char tmp;  //临时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节拍输出索引
    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8] = { //步进电机节拍对应的 IO 控制代码
        0xE, 0xC, 0xD, 0x9, 0xB, 0x3, 0x7, 0x6
    };

    TH0 = 0xF8;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CD;
    //节拍数不为 0 则产生一个驱动节拍
    if (beats != 0){
        tmp = P1; //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
        tmp = tmp & 0xF0; //用&操作清零低4位
        //用|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4位
        tmp = tmp | BeatCode[index];
        //把低4位的节拍代码和高4位的原值送回 P1
        P1 = tmp;
        index++; //节拍输出索引递增
        index = index & 0x07; //用&操作实现到8归零
        beats--; //总节拍数-1
    }else{ //节拍数为0则关闭电机所有的相
        P1 = P1 | 0x0F;
    }
}

网友A:
使用延时函数本身就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网友B:
估计现在写程序也没人真的就是等待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C:
使用定时器还可以灵活改变定时周期  非常不错

网友D:
我觉得用定时器中断采集也不是非常的准确

网友E:
我们也可以通过跑系统来实现实时控制

网友F:
其实对于单片机来说2ms都不是什么精度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