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简易多级菜单(数组查表法)

楼主(2023-12-23):
单片机开发中,有时会用到屏幕来显示内容,当需要逐级显示内容时,就需要使用多级菜单的形式了。
一、多级菜单
多级菜单的实现,大体分为两种设计思路:

通过双向链表实现
通过数组查表实现
总体思路都是把菜单的各个界面联系起来,可以从上级菜单跳到下级菜单,也可从下级菜单返回上级菜单。

数组查表的方式比较简单,易于理解,本篇就来使用数组查表发在RVB2601上实现多级菜单的显示。

楼主:
二、代码实现
1、数组查表

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struct
{
        uchar current;
        uchar up;//向上翻索引号
        uchar down;//向下翻索引号
        uchar enter;//确认索引号
        void (*current_operation)();
} key_table;

current:当前页面的索引号

up:按下“向上翻“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down:按下“向下翻“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enter:按下“确认“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current_operation:当前页面的索引号要执行的显示函数,这是一个函数指针
注意:对于菜单显示的操作,用到了3个按键,分别是向下、向下和确认,如果单片机上的IO资源较为紧张,还可以把“向上翻”按钮省去,只通过“向下翻”按钮来实现循环访问,对应的结构体也可以去掉该成员。

然后定义一个表,用来定义各个页面间如何跳转。

key_table table[30]=
{
        //第0层
        {0,0,0,1,(*fun_0)},

    //第1层
        {1,4,2, 5,(*fun_a1)},
        {2,1,3, 9,(*fun_b1)},
        {3,2,4,13,(*fun_c1)},
        {4,3,1, 0,(*fun_d1)},

    //第2层
        {5,8,6,17,(*fun_a21)},
        {6,5,7,18,(*fun_a22)},
        {7,6,8,19,(*fun_a23)},
        {8,7,5, 1,(*fun_a24)},

        { 9,12,10,20,(*fun_b21)},
        {10, 9,11,21,(*fun_b22)},
        {11,10,12,22,(*fun_b23)},
        {12,11, 9, 2,(*fun_b24)},

        {13,16,14,23,(*fun_c21)},
        {14,13,15,24,(*fun_c22)},
        {15,14,16,25,(*fun_c23)},
        {16,15,13, 3,(*fun_c24)},

    //第3层
        {17,17,17,5,(*fun_a31)},
        {18,18,18,6,(*fun_a32)},
        {19,19,19,7,(*fun_a33)},

        {20,20,20, 9,(*fun_b31)},
        {21,21,21,10,(*fun_b32)},
        {22,22,22,11,(*fun_b33)},

        {23,23,23,13,(*fun_c31)},
        {24,24,24,14,(*fun_c32)},
        {25,25,25,15,(*fun_c33)},
};

这里解释一下该表是如何工作的:
此表,表示了4级菜单的显示关系(注意第0层其实只是一个欢迎界面)
第一层菜单,只有4个选项,因此这里只列了4行(注意最后一个选项用作返回上一级,无实际内容含义)
第二层菜单,就是对第一层菜单中的3个实际的选项进行进一步的介绍,每种介绍又有4个子项(注意最后一个选项也是用作返回上一级,无实际内容含义),因此,这里的第二层菜单列了3x4=12行
第三层菜单,又是对第二层菜单中的子项进行进一步的介绍(3个分类,每类有3个子项),所以第三层菜单列了9行
注意数组中每一行的第1个数组,是索引号,先列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进行分析:

上图就是一个实际的4级菜单要显示的内容,每个条目前,标记了索引号(0~25),即对应数组在定义的索引号。
比如数组关于第0层和第1层的定义:

//第0层
{0,0,0,1,(*fun_0)},

//第1层
{1,4,2, 5,(*fun_a1)},
{2,1,3, 9,(*fun_b1)},
{3,2,4,13,(*fun_c1)},
{4,3,1, 0,(*fun_d1)},

先看第一行:索引是0,显示欢迎界面;后面的两个0表示此时按“上翻”和“下翻”无效,继续显示欢迎界面;再后面的1表示按下“确认”按钮后,跳转到索引1处(即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1个子项);最后是此索引要显示的具体内容,fun_0就是控制屏幕显示欢迎界面

再看第二行:索引是1,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1个子项(天气);后面的4表示此时按“上翻”跳转到索引4,即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4个子项(Return);再后面的2表示此时按“下翻”跳转到索引2,即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2个子项(音乐);再后面的5表示按下“确认”按钮后,跳转到索引5处(即显示第2级目录,且指向第2级的第1个子项-杭州);最后是此索引要显示的具体内容,fun_a1就是控制屏幕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1个子项(天气)
其它行的含义与之类似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数组在空间上的关系:

对于菜单的最底层,因为没有上翻和下翻的功能需求,因此每行的前3个数字都是当前的索引号:

//第3层
{17,17,17,5,(*fun_a31)},
{18,18,18,6,(*fun_a32)},
{19,19,19,7,(*fun_a33)},

{20,20,20, 9,(*fun_b31)},
{21,21,21,10,(*fun_b32)},
{22,22,22,11,(*fun_b33)},

{23,23,23,13,(*fun_c31)},
{24,24,24,14,(*fun_c32)},
{25,25,25,15,(*fun_c33)},

楼主:
2、具体的显示函数
对于函数要显示的具体内容,根据自己的实现需要显示即可。

这里我使用的是OLED屏幕,借助U8g2图形库进行内容显示,以下是部分显示示例:

/*********第1层***********/
void fun_a1()
{
        u8g2_DrawStr(&u8g2,0,16,">");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void fun_b1()
{
        u8g2_DrawStr(&u8g2,0,32,">");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void fun_c1()
{
        u8g2_DrawStr(&u8g2,0,48,">");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void fun_d1()
{
        u8g2_DrawStr(&u8g2,0,64,">");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第2层***********/
void fun_a21()
{
        u8g2_DrawStr(&u8g2,0,16,">");
        u8g2_DrawStr(&u8g2,16,16,"* HangZhou");
        u8g2_DrawStr(&u8g2,16,32,"* BeiJing");
        u8g2_DrawStr(&u8g2,16,48,"* ShangHai");
        u8g2_DrawStr(&u8g2,16,64,"<--");
}
//省略...

楼主:
3、按键切换页面

页面的切换,这里里简单的按钮轮询为例,比如初始显示欢迎界面的状态下,按下不同按键后,通过数组查表,确定要跳转到的索引号,然后根据索引号,通过函数指针执行索引号对应的显示函数,即实现了一次页面切换。

然后,就是在新的页面状态,收到下一个按钮指令,再切换到下一个显示状态。

void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
while(1)
{
    if((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消抖
        if(KEY1==0)
        {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up;    //向上翻
            while(!KEY1);//松手检测
        }
        if(KEY2==0)
        {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down;    //向下翻
            while(!KEY2);
        }
        if(KEY3==0)
        {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enter;    //确认
            while(!KEY3);
        }
    }

    if (func_index != last_index)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 table[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u8g2_ClearBuffer(&u8g2);
        (*current_operation_index)();//执行当前操作函数
        u8g2_SendBuffer(&u8g2);

        last_index = func_index;
    }
}

网友A:
STM32简易多级菜单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