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随机数算法

楼主(2023-12-23):
  8位单片机很多地方需要随机数,比如游戏的洗牌,可在timer中取数,但是随机数质
量不高。随机数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这里的例子使用了众所周知的线性叠加法,没
有完美的方法产生随机数,不过线性叠加法是一个合适的方法,彻底解决8位机随机数的问
题。
    伪随机数函数总是返回可预知的数字,像抛骰子,如果抛足够多次,那么我们得到了一
个足够长的数字序列,
    3,1,5,1,4,6,5,4,6,5,4,5,6,1,3,2,1,6,4,6,5,4,3,2,1,3,2,1,4,2,3,1,3......
    如果从序列中一个接一个的取出数字,那么数字就看似随机。
    问题的关键是从这序列的哪个点(数字)开始取数?这个开始的点(数字)叫做种子。
    注意,如果从相同的点(种子)开始,将会得到相同的数字,这是因为我们是从固定的序
列中取数字(所以叫伪随机)。但这却是一个有用的特性,我们可以每次从不同的点取数,即
改变种子!

    在6502上,8位或16位随机数是最常用的,函数返回一个32位的数字,范围0~2^32。名
词"线性叠加"听起来容易范晕, 其实只涉及二个内容:乘法和加法。三个步骤:
1. 为了取得新的种子(也就是从序列开始的那个点的数字),旧的种子和一个常数A相乘,
2. 所得结果然后和第二个常数c相加。
3. 新的种子是结果的低32位(记住,这个函数返回32位数字)。保留低32位很重要,用来获
    得下一个种子。

    计算公式:
    种子 = A * 种子 + C
此公式在几何图中表示一条直线,而且新种子由旧种子反复相加得来,所以叫线性叠加。

    随机数函数的关键在于选择优秀的"常数A"(也叫乘数A),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个固定
的数字序列。"常数c",不像乘数A那样重要,但是它一定是个奇数。事实上, c可选1,而
且这是例程所使用的,因为它会简化计算。
    注意,奇数(旧的种子)乘奇数(乘数A)是奇数,再加奇数(常数c)将会是一个偶数;偶数
(旧的种子)乘奇数(乘数A),加奇数(常数c)将会是一个奇数。如此种子将会在奇数和偶数之
间转变。因为种子的变化足够随机,所以新种子的值可以作为8位或16位随机数。

    子程序F_RandomSeed,计算 "种子 = 乘数 * 种子+1" (记得,c=1)。有三个版本:

(1) 快速版本, 速度快,但占用Rom多。
(2) 兼顾版本,速度和占用Rom适中,空间和速度是在另外二个版本之间。
     兼顾版B, 使用了另一个神奇的数字66066(10进制).
(3) 最小版本,速度慢,但占用Rom小。

    三个版本中使用的乘数1664525(10进制)=19660D(16进制),是从<<计算机程序的艺术,
第2册>>一书中选出,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经过论证和测试,这个数字对产生随机数至
关重要。想进一步研究的朋友可以阅读原著(参考资料2),书中以特别专业的数学方法讨论
了随机数问题。这里只是应用了其中的两个常数1664525(10进制)和69069(10进制),这里不
作讨论,因为篇幅问题是借口,其实自己没弄懂。

;==============================================================================
; 快速版本
;==============================================================================

    丰收先要选好种子,育种很重要,同样,获得随机种子是重要的一步。

    种子变量设定在零页RAM可以提高速度。
    程序F_RandomSeed计算 1664525*种子,需要5个字节(R_Seed0~R_Seed3,R_Temp)。
    F_GeneratTables预先计算1664525*X(x=0~255),生成四个256字节的列表T3,T2,T1,T0.

T3,X = 表T3的第X字节 = 1664525 * X的第31~24位(X = 0 to 255)
T2,X = 表T2的第X字节 = 1664525 * X的第23~16位(X = 0 to 255)
T1,X = 表T1的第X字节 = 1664525 * X的第15~ 8位(X = 0 to 255)
T0,X = 表T0的第X字节 = 1664525 * X的第 7~ 0位(X = 0 to 255)

    对于单片机来说 使用1K RAM很夸张,也可以不用F_GeneratTables,直接把随机数表存
在ROM中。

;==============================================================================
; 伪随机数函数的线性叠加
; 计算 Seed = 1664525 * Seed + 1
;------------------------------------------------------------------------------
; 输入:
;   R_Seed0 <--- 种子0
;   R_Seed1 <--- 种子1
;   R_Seed2 <--- 种子2
;   R_Seed3 <--- 种子3
; 回返:
;   种子0 ---> R_Seed0
;   种子1 ---> R_Seed1
;   种子2 ---> R_Seed2
;   种子3 ---> R_Seed3
; 重写
;   R_Temp
;------------------------------------------------------------------------------
; 为提高速度R_Seed0,R_Seed1,R_Seed2,R_Seed3,R_Temp选零页Ram
; 每张列表从Rom地址 xx00h 处开始 或在Rom中
;------------------------------------------------------------------------------
; 空间: 程序58个字节
;       列表1024个字节
; 速度: 调用F_RandomSeed需要94个周期
;==============================================================================
F_RandomSeed:
         CLC                    ; 计算低32位:
         LDX    R_Seed0         ; 1664525*($100* R_Seed1+ R_Seed0)+1
         LDY    R_Seed1
         LDA    T0,X
         ADC    #1
         STA    R_Seed0
         LDA    T1,X
         ADC    T0,Y
         STA    R_Seed1
         LDA    T2,X
         ADC    T1,Y
         STA    R_Temp
         LDA    T3,X
         ADC    T2,Y
         TAY                    ; 把字节3留在Y中
         CLC                    ; 加低32位:
         LDX    R_Seed2         ; 1664525*($10000* R_Seed2)
         LDA    R_Temp
         ADC    T0,X
         STA    R_Seed2
         TYA
         ADC    T1,X
         CLC
         LDX    R_Seed3         ; 加低32位:
         ADC    T0,X            ; 1664525*($1000000* R_Seed3)
         STA    R_Seed3
         rts

;==============================================================================
; 产生T0,T1,T2和T3列表,使用F_GeneratTables,列表在ram中
;==============================================================================
F_GeneratTables:
         LDX    #0              ;1664525*0=0
         STX    T0
         STX    T1
         STX    T2
         STX    T3
         INX
         CLC
L_GT1:
         LDA    T0-1,X          ;把1664525加入
         ADC    #$0D            ;字节0
         STA    T0,X
         LDA    T1-1,X
         ADC    #$66            ;字节1
         STA    T1,X
         LDA    T2-1,X
         ADC    #$19            ;字节2
         STA    T2,X
         LDA    T3-1,X
         ADC    #$00            ;字节3
         STA    T3,X
         INX                    ;进位C=0退出
         BNE    L_GT1
         RTS

;------------------------------------------------------------------------------
; 生成的列表,如果不要F_GeneratTables,可以直接将此表放在Rom中
;------------------------------------------------------------------------------
;1664525 * X的第31~24位(X = 0 to 255)
T3:
.DB $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1,$01,$01,$01
.DB $01,$01,$01,$01,$01,$02,$02,$02,$02,$02,$02,$02,$02,$02,$02,$03
.DB $03,$03,$03,$03,$03,$03,$03,$03,$03,$04,$04,$04,$04,$04,$04,$04
.DB $04,$04,$04,$05,$05,$05,$05,$05,$05,$05,$05,$05,$05,$06,$06,$06
.DB $06,$06,$06,$06,$06,$06,$06,$07,$07,$07,$07,$07,$07,$07,$07,$07
.DB $07,$08,$08,$08,$08,$08,$08,$08,$08,$08,$08,$09,$09,$09,$09,$09
.DB $09,$09,$09,$09,$09,$0A,$0A,$0A,$0A,$0A,$0A,$0A,$0A,$0A,$0A,$0B
.DB $0B,$0B,$0B,$0B,$0B,$0B,$0B,$0B,$0B,$0C,$0C,$0C,$0C,$0C,$0C,$0C
.DB $0C,$0C,$0C,$0C,$0D,$0D,$0D,$0D,$0D,$0D,$0D,$0D,$0D,$0D,$0E,$0E
.DB $0E,$0E,$0E,$0E,$0E,$0E,$0E,$0E,$0F,$0F,$0F,$0F,$0F,$0F,$0F,$0F
.DB $0F,$0F,$10,$10,$10,$10,$10,$10,$10,$10,$10,$10,$11,$11,$11,$11
.DB $11,$11,$11,$11,$11,$11,$12,$12,$12,$12,$12,$12,$12,$12,$12,$12
.DB $13,$13,$13,$13,$13,$13,$13,$13,$13,$13,$14,$14,$14,$14,$14,$14
.DB $14,$14,$14,$14,$15,$15,$15,$15,$15,$15,$15,$15,$15,$15,$16,$16
.DB $16,$16,$16,$16,$16,$16,$16,$16,$17,$17,$17,$17,$17,$17,$17,$17
.DB $17,$17,$18,$18,$18,$18,$18,$18,$18,$18,$18,$18,$19,$19,$19,$19

;1664525 * X的第23~16位(X = 0 to 255)
T2:
.DB $00,$19,$32,$4C,$65,$7E,$98,$B1,$CB,$E4,$FD,$17,$30,$4A,$63,$7C
.DB $96,$AF,$C9,$E2,$FB,$15,$2E,$48,$61,$7A,$94,$AD,$C7,$E0,$F9,$13
.DB $2C,$46,$5F,$78,$92,$AB,$C5,$DE,$F7,$11,$2A,$44,$5D,$76,$90,$A9
.DB $C3,$DC,$F5,$0F,$28,$42,$5B,$74,$8E,$A7,$C1,$DA,$F3,$0D,$26,$40
.DB $59,$72,$8C,$A5,$BF,$D8,$F1,$0B,$24,$3E,$57,$70,$8A,$A3,$BD,$D6
.DB $EF,$09,$22,$3C,$55,$6E,$88,$A1,$BB,$D4,$ED,$07,$20,$3A,$53,$6C
.DB $86,$9F,$B9,$D2,$EB,$05,$1E,$38,$51,$6A,$84,$9D,$B7,$D0,$E9,$03
.DB $1C,$36,$4F,$68,$82,$9B,$B5,$CE,$E7,$01,$1A,$34,$4D,$66,$80,$99
.DB $B3,$CC,$E5,$FF,$18,$32,$4B,$64,$7E,$97,$B1,$CA,$E3,$FD,$16,$30
.DB $49,$62,$7C,$95,$AE,$C8,$E1,$FB,$14,$2D,$47,$60,$7A,$93,$AC,$C6
.DB $DF,$F9,$12,$2B,$45,$5E,$78,$91,$AA,$C4,$DD,$F7,$10,$29,$43,$5C
.DB $76,$8F,$A8,$C2,$DB,$F5,$0E,$27,$41,$5A,$74,$8D,$A6,$C0,$D9,$F3
.DB $0C,$25,$3F,$58,$72,$8B,$A4,$BE,$D7,$F1,$0A,$23,$3D,$56,$70,$89
.DB $A2,$BC,$D5,$EF,$08,$21,$3B,$54,$6E,$87,$A0,$BA,$D3,$ED,$06,$1F
.DB $39,$52,$6C,$85,$9E,$B8,$D1,$EB,$04,$1D,$37,$50,$6A,$83,$9C,$B6
.DB $CF,$E9,$02,$1B,$35,$4E,$68,$81,$9A,$B4,$CD,$E7,$00,$19,$33,$4C

;1664525 * X的第15~ 8位(X = 0 to 255)
T1:
.DB $00,$66,$CC,$32,$98,$FE,$64,$CA,$30,$96,$FC,$62,$C8,$2E,$94,$FA
.DB $60,$C6,$2C,$92,$F9,$5F,$C5,$2B,$91,$F7,$5D,$C3,$29,$8F,$F5,$5B
.DB $C1,$27,$8D,$F3,$59,$BF,$25,$8B,$F2,$58,$BE,$24,$8A,$F0,$56,$BC
.DB $22,$88,$EE,$54,$BA,$20,$86,$EC,$52,$B8,$1E,$84,$EB,$51,$B7,$1D
.DB $83,$E9,$4F,$B5,$1B,$81,$E7,$4D,$B3,$19,$7F,$E5,$4B,$B1,$17,$7E
.DB $E4,$4A,$B0,$16,$7C,$E2,$48,$AE,$14,$7A,$E0,$46,$AC,$12,$78,$DE
.DB $44,$AA,$10,$77,$DD,$43,$A9,$0F,$75,$DB,$41,$A7,$0D,$73,$D9,$3F
.DB $A5,$0B,$71,$D7,$3D,$A3,$09,$70,$D6,$3C,$A2,$08,$6E,$D4,$3A,$A0
.DB $06,$6C,$D2,$38,$9E,$04,$6A,$D0,$36,$9C,$03,$69,$CF,$35,$9B,$01
.DB $67,$CD,$33,$99,$FF,$65,$CB,$31,$97,$FD,$63,$C9,$2F,$95,$FC,$62
.DB $C8,$2E,$94,$FA,$60,$C6,$2C,$92,$F8,$5E,$C4,$2A,$90,$F6,$5C,$C2
.DB $28,$8E,$F5,$5B,$C1,$27,$8D,$F3,$59,$BF,$25,$8B,$F1,$57,$BD,$23
.DB $89,$EF,$55,$BB,$21,$88,$EE,$54,$BA,$20,$86,$EC,$52,$B8,$1E,$84
.DB $EA,$50,$B6,$1C,$82,$E8,$4E,$B4,$1A,$81,$E7,$4D,$B3,$19,$7F,$E5
.DB $4B,$B1,$17,$7D,$E3,$49,$AF,$15,$7B,$E1,$47,$AD,$13,$7A,$E0,$46
.DB $AC,$12,$78,$DE,$44,$AA,$10,$76,$DC,$42,$A8,$0E,$74,$DA,$40,$A6

;1664525 * X的第 7~ 0位(X = 0 to 255)
T0:
.DB $00,$0D,$1A,$27,$34,$41,$4E,$5B,$68,$75,$82,$8F,$9C,$A9,$B6,$C3
.DB $D0,$DD,$EA,$F7,$04,$11,$1E,$2B,$38,$45,$52,$5F,$6C,$79,$86,$93
.DB $A0,$AD,$BA,$C7,$D4,$E1,$EE,$FB,$08,$15,$22,$2F,$3C,$49,$56,$63
.DB $70,$7D,$8A,$97,$A4,$B1,$BE,$CB,$D8,$E5,$F2,$FF,$0C,$19,$26,$33
.DB $40,$4D,$5A,$67,$74,$81,$8E,$9B,$A8,$B5,$C2,$CF,$DC,$E9,$F6,$03
.DB $10,$1D,$2A,$37,$44,$51,$5E,$6B,$78,$85,$92,$9F,$AC,$B9,$C6,$D3
.DB $E0,$ED,$FA,$07,$14,$21,$2E,$3B,$48,$55,$62,$6F,$7C,$89,$96,$A3
.DB $B0,$BD,$CA,$D7,$E4,$F1,$FE,$0B,$18,$25,$32,$3F,$4C,$59,$66,$73
.DB $80,$8D,$9A,$A7,$B4,$C1,$CE,$DB,$E8,$F5,$02,$0F,$1C,$29,$36,$43
.DB $50,$5D,$6A,$77,$84,$91,$9E,$AB,$B8,$C5,$D2,$DF,$EC,$F9,$06,$13
.DB $20,$2D,$3A,$47,$54,$61,$6E,$7B,$88,$95,$A2,$AF,$BC,$C9,$D6,$E3
.DB $F0,$FD,$0A,$17,$24,$31,$3E,$4B,$58,$65,$72,$7F,$8C,$99,$A6,$B3
.DB $C0,$CD,$DA,$E7,$F4,$01,$0E,$1B,$28,$35,$42,$4F,$5C,$69,$76,$83
.DB $90,$9D,$AA,$B7,$C4,$D1,$DE,$EB,$F8,$05,$12,$1F,$2C,$39,$46,$53
.DB $60,$6D,$7A,$87,$94,$A1,$AE,$BB,$C8,$D5,$E2,$EF,$FC,$09,$16,$23
.DB $30,$3D,$4A,$57,$64,$71,$7E,$8B,$98,$A5,$B2,$BF,$CC,$D9,$E6,$F3

;==============================================================================
;  最小版本
;==============================================================================

    对于单片机来说,使用1K RAM或rom来完成一个随机数,是很浪费的,以下是最小版本,
但是程序执行周期长。程序每次计算所需要的列表值。

;==============================================================================
; 线性叠加伪随机数函数
; 计算 R_Seed=1664525 * R_Seed + 1
;------------------------------------------------------------------------------
; 输入:
;   R_Seed0 <--- 种子0
;   R_Seed1 <--- 种子1
;   R_Seed2 <--- 种子2
;   R_Seed3 <--- 种子3
; 回返:
;   种子0 ---> R_Seed0
;   种子1 ---> R_Seed1
;   种子2 ---> R_Seed2
;   种子3 ---> R_Seed3
; 重写
;   R_Temp,R_Temp+1,R_Temp+2,R_Temp+3
; 注意
;   R_Temp~R_Temp+3 和 L_Rand6 是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
; 空间: 53个字节
; 速度: 调用F_RandomSeed平均2744个周期
;       1624+70* N(N=种子数) =  1624~3864个周期
;==============================================================================
F_RandomSeed:
         LDA    #1              ; R_Temp=1,需要给定初始值
         LDX    #3
L_Rand1  STA    R_Temp,X
         LSR
         DEX
         BPL    L_Rand1
         LDY    #$20            ; 计算种子 = 种子 * L_Rand4+ R_Temp
         BNE    L_Rand5         ; 总是分支
L_Rand2  BCC    L_Rand4         ; 如果零被移位,分支
         CLC                    ; 把乘数加入乘积
         LDX    #3
L_Rand3  LDA    R_Temp,X
         ADC    T_Rand6,X       ;源码有误,已改正
         STA    R_Temp,X
         DEX
         BPL    L_Rand3
L_Rand4  ROR    R_Temp          ; 右移结果
         ROR    R_Temp+1
         ROR    R_Temp+2
         ROR    R_Temp+3
L_Rand5  ROR    R_Seed3         ; 右移种子
         ROR    R_Seed2
         ROR    R_Seed1
         ROR    R_Seed0
         DEY
         BPL    L_Rand2
         RTS

T_Rand6    .DB  $00,$19,$66,$0D ;乘数(高字节在前)

;==============================================================================
;  兼顾版本 乘数1664525(10进制)
;==============================================================================

    兼顾版本 是不用上面的循环加来做乘法,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上 种子,$100* 种子,
$10000* 种子,来获得数字序列,这样能够提高速度,又不增加太多代码。

    分解公式表

  $0D = 0  0  0  0  1  1  0  1 b    ---> +种子
  $66 = 0  1  1  0  0  1  1  0 b    ---> *$100h
  $19 = 0  0  0  1  1  0  0  1 b    ---> *$10000h
  $00 = 0  0  0  0  0  0  0  0 b    --->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移 移 移 移 移 移
          6  5  4  3  2  1
          位 位 位 位 位 位

那么 种子*bit0 时,种子*$10000+种子
     种子*bit1 时,种子*$100,      左移1位
     种子*bit2 时,种子*$100+种子, 左移2位
     种子*bit3 时,种子*$10000+种子,左移3位
     种子*bit4 时,种子*$10000,    左移4位
     种子*bit5 时,种子*$100,      左移5位
     种子*bit6 时,种子*$100,      左移6位

;==============================================================================
; 伪随机数函数的线性叠加
; 计算 R_Seed=1664525 * R_Seed + 1
;------------------------------------------------------------------------------
; 输入:
;   R_Seed0 <--- 种子0
;   R_Seed1 <--- 种子1
;   R_Seed2 <--- 种子2
;   R_Seed3 <--- 种子3
; 回返:
;   种子0 ---> R_Seed0
;   种子1 ---> R_Seed1
;   种子2 ---> R_Seed2
;   种子3 ---> R_Seed3
; 重写
;   R_Temp,R_Temp+1,R_Temp+2,R_Temp+3
;-------------------------------------------------------------------------------
;   空间: 106个字节
;   速度: F_RandomSeed 517个周期
;===============================================================================
F_RandomSeed:
         CLC                    ; 复制种子进入R_Temp
         LDA    R_Seed0         ; 计算 种子 = 种子 *$10000+ 种子 +1
         STA    R_Temp
         ADC    #1
         STA    R_Seed0
         LDA    R_Seed1
         STA    R_Temp+1
         ADC    #0
         STA    R_Seed1
         LDA    R_Seed2
         STA    R_Temp+2
         ADC    R_Temp
         STA    R_Seed2
         LDA    R_Seed3
         STA    R_Temp+3
         ADC    R_Temp+1
         STA    R_Seed3
;-------------------------------------------------
;因为$0019660D 的Bit7=0,所以只需6次移位
;-------------------------------------------------
         LDY    #5
L_Rand1  ASL    R_Temp          ; 左移旧的种子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
; 从 L_Rand4 列表取得 X, 4个索引值对应4种情况,数值选的巧妙!
; X=$00, 种子 = 种子 +$10000* R_Temp
; X=$01, 种子 = 种子 +$100  * R_Temp
; X=$FE, 种子 = 种子 +$10000* R_Temp+ R_Temp
; X=$FF, 种子 = 种子 +$100  * R_Temp+ R_Temp
;-------------------------------------------------
         LDX    L_Rand4,Y
         BPL    L_Rand2         ; 分支如果 X=$00 或 X=$01
         CLC                    ; 种子 = 种子 +R_Temp
         LDA    R_Seed0
         ADC    R_Temp
         STA    R_Seed0
         LDA    R_Seed1
         ADC    R_Temp+1
         STA    R_Seed1
         LDA    R_Seed2
         ADC    R_Temp+2
         STA    R_Seed2
         LDA    R_Seed3
         ADC    R_Temp+3
         STA    R_Seed3
         INX                    ; $ FE->$00,$ FF->$01
         INX
L_Rand2  CLC
         BEQ    L_Rand3         ; 如果 X=$00, 种子 =种子 + R_Temp*$10000
         LDA    R_Seed1         ; 种子 = 种子 + R_Temp*$100
         ADC    R_Temp
         STA    R_Seed1
L_Rand3  LDA    R_Seed2
         ADC    R_Temp,X
         STA    R_Seed2
         LDA    R_Seed3
         ADC    R_Temp+1,X
         STA    R_Seed3
         DEY
         BPL    L_Rand1
         RTS

L_Rand4    .DB  $01,$01,$00,$FE,$FF,$01

;==============================================================================
;  改进的 兼顾版本B 选择新的 乘数=69069(10进制)
;==============================================================================

    兼顾版本B中, 用69069(10进制)替换1664525(10进制)作乘数,也就是说,选择了另外一
个数字序列,这个乘数也是<<计算机程序的艺术,第2册>>一书中选出,经过论证和测试,
这个数字虽不及1664525做乘数好,但也是个神奇的数字,而且可以进一步减小程序时间。

;===============================================================================
; 伪随机数函数的线性叠加
; 计算种子 = 种子 * 69069 + 1
;-------------------------------------------------------------------------------
; 输入:
;   R_Seed0 <--- 种子0
;   R_Seed1 <--- 种子1
;   R_Seed2 <--- 种子2
;   R_Seed3 <--- 种子3
; 回返:
;   种子0 ---> R_Seed0
;   种子1 ---> R_Seed1
;   种子2 ---> R_Seed2
;   种子3 ---> R_Seed3
; 重写
;   R_Temp,R_Temp+1,R_Temp+2,R_Temp+3
;--------------------------------------------------------------------------------
;   空间: 173个字节
;   速度: F_RandomSeed 326个周期
;================================================================================
F_RandomSeed:
         LDA    R_Seed0         ; R_Temp= 种子 *2
         ASL
         STA    R_Temp
         LDA    R_Seed1
         ROL
         STA    R_Temp+1
         LDA    R_Seed2
         ROL
         STA    R_Temp+2
         LDA    R_Seed3
         ROL
         STA    R_Temp+3
         CLC                    ; R_Temp= R_Temp+ 种子 (= 种子 *3)
         LDA    R_Seed0
         ADC    R_Temp
         STA    R_Temp
         LDA    R_Seed1
         ADC    R_Temp+1
         STA    R_Temp+1
         LDA    R_Seed2
         ADC    R_Temp+2
         STA    R_Temp+2
         LDA    R_Seed3
         ADC    R_Temp+3
         STA    R_Temp+3
         CLC                    ; 种子 = 种子 +$10000* 种子
         LDA    R_Seed2
         ADC    R_Seed0
         TAX                    ; 把字节2保存在X中(利于提高速度)
         LDA    R_Seed3
         ADC    R_Seed1
         TAY                    ; 把字节3保存在Y中
         CLC                    ; 种子 = 种子 +$100* 种子
         LDA    R_Seed1
         ADC    R_Seed0
         PHA                    ; 压入堆栈字节1
         TXA
         ADC    R_Seed1
         TAX
         TYA
         ADC    R_Seed2
         TAY
         LDA    R_Temp          ; R_Temp= R_Temp*4(= 旧种子 *$0C)
         ASL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ASL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STA    R_Temp
         CLC                    ; 种子 = 种子 +R_Temp
         ADC    R_Seed0
         STA    R_Seed0
         PLA                    ; 弹出堆栈的字节1
         ADC    R_Temp+1
         STA    R_Seed1
         TXA
         ADC    R_Temp+2
         TAX
         TYA
         ADC    R_Temp+3
         TAY
         CLC
         LDA    R_Temp          ; 种子 = 种子 + R_Temp*$100
         ADC    R_Seed1
         STA    R_Seed1
         TXA
         ADC    R_Temp+1
         TAX
         TYA
         ADC    R_Temp+2
         TAY
         LDA    R_Temp          ; R_Temp= R_Temp*$10(= 旧的种子 *$C0)
         ASL                    ; 置R_Temp字节0到A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ASL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ASL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ASL
         ROL    R_Temp+1
         ROL    R_Temp+2
         ROL    R_Temp+3
         SEC                    ; 种子 = 种子 +R_Temp+1
         ADC    R_Seed0
         STA    R_Seed0
         LDA    R_Temp+1
         ADC    R_Seed1
         STA    R_Seed1
         TXA
         ADC    R_Temp+2
         STA    R_Seed2
         TYA
         ADC    R_Temp+3
         STA    R_Seed3
         RTS

    以上的两个兼顾版本,已经是实用的程序,R_Seed3,R_Seed2本身就可作随机数使用,
用户可以自己完成 0~2^32 范围随机,解决 不是2的倍数范围的几率微小不均等问题。但
还是忍不住要接着说...

;==============================================================================
; 调用F_RandomSeed函数
;==============================================================================

    好了,我们有了好种子,比如杂交水稻或玉米,就要播种和收获了。有时间我会写一本
农业方面的书,比如中国农业史,或世界农业概况,跑题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实用的F_RandomSeed子程序,如何调用它,产生任意范围的随机数。

随机数在 0~  255($FF)  之间,使用R_Seed3。
随机数在 0~65535($FFFF)之间,使用R_Seed2作为低的字节,R_Seed3作为高的字节
随机数在 0~1           之间,使用R_Seed3的Bit7
随机数在 0~3           之间,使用R_Seed3的Bit6,Bit7
随机数在 0~7           之间,使用R_Seed3的Bit5~Bit7.....

随机数在 0~2^n         之间,比较容易获得,但是
随机数在 0~5           之间,怎么办?

   解决的方法是种子(32Bit)乘6(5加1),变成40位,高8位保存在A中,A中就是0~5的随机数

    产生任意随机数的程序有8bit和16bit两个版本,分别是F_Random8,F_Random16

;==============================================================================
; 线性叠加伪随机数函数
; 取得种子并且获得来自它的一个8位的随机数
; 调用F_RandomSeed子程序
;------------------------------------------------------------------------------
; 输入:
;   A <--- 范围上限
; 输出:
;   A ---> 随机数 (0<= 随机数<范围上限)
; 重写
;   R_Mod,R_Temp,R_Temp+1,R_Temp+2
; 注意
;   在调用F_RandomSeed之后,R_Temp~R_Temp+2的内容被改写
;============================================================================
F_Random8:
         STA    R_Mod           ; 保存随机范围到R_Mod
         JSR    F_RandomSeed    ; 取得下个种子
         LDA    #0              ; 种子乘R_Mod
         STA    R_Temp+2
         STA    R_Temp+1
         STA    R_Temp
         SEC
         ROR    R_Mod           ; 移出R_Mod,将循环8次
L_R8A
         BCC    L_R8B           ; 如果c=0,分支
         CLC                    ; 加上种子,保存高8位到A
         TAX
         LDA    R_Temp
         ADC    R_Seed0
         STA    R_Temp
         LDA    R_Temp+1
         ADC    R_Seed1
         STA    R_Temp+1
         LDA    R_Temp+2
         ADC    R_Seed2
         STA    R_Temp+2
         TXA
         ADC    R_Seed3
L_R8B
         ROR                    ; 乘积右移
         ROR    R_Temp+2
         ROR    R_Temp+1
         ROR    R_Temp
         LSR    R_Mod           ; 直到所有8位的R_Mod已经循环移出
         BNE    L_R8A
         RTS

    这里是任意16位随机数版本,F_RandomSeed16

;==============================================================================
; 线性叠加伪随机数函数
; 取得下一个种子并且获得来自它的一个16位的随机数
; 需要F_RandomSeed子程序
;-------------------------------------------------------------------------------
; 输入:
;   R_Mod,R_Mod+1 <--- 随机数范围
; 输出:
;   R_Rnd,R_Rnd+1 ---> 0 <= 随机数 < R_Mod+1,R_Mod
; 重写
;   R_Temp
;===============================================================================
F_Random16
         JSR    F_RandomSeed    ; 取得下个种子
         LDA    #0              ; 种子乘R_Mod
         STA    R_Rnd+1
         STA    R_Rnd
         STA    R_Temp
         LDY    #16
L_R16A   LSR    R_Mod+1         ; 移出R_Mod,将循环16次
         ROR    R_Mod
         BCC    L_R16B          ; 如果c=0,分支
         CLC                    ; 加上种子,保存乘积高16位到R_Rnd,R_Rnd+1
         ADC    R_Seed0
         TAX
         LDA    R_Temp
         ADC    R_Seed1
         STA    R_Temp
         LDA    R_Rnd
         ADC    R_Seed2
         STA    R_Rnd
         LDA    R_Rnd+1
         ADC    R_Seed3
         STA    R_Rnd+1
         TXA
L_R16B   ROR    R_Rnd+1         ; 乘积右移
         ROR    R_Rnd
         ROR    R_Temp
         ROR
         DEY
         BNE    L_R16A
         RTS

    因为种子有2^32可能的值,当范围是2^n(n=1,2,3,..,32)时,所有的可能值,产生的几
率均等,然而,用6举例来说,却存在非常小的几率不均等性,因为 2^32 不是 6 的倍数。
但是 2^32 - 4 是 6 倍数,解决的方法是,剔除种子的四个值,再次调用F_RandomSeed。因
因为只有四个值从 2^32中剔除,它的可能性十分小,最多二次连续的种子值被剔除,调用
两次F_RandomSeed。优秀的数字序列确实如此。
   问题是剔除哪4个值?为了要回答这一问题, 一个较简单的例子,4位的种子,范围上限=7,调用
16-2次F_RandomSeed后表现出多样性。 因为只有16种可能的值,所有的列出了所有的数,
连同对应的 种子*范围上限 一起。

       种子  种子*7
       ---- --------
       0000 000 0000 --->剔除
       0001 000 0111 --->
       0010 000 1110 --->
       0011 001 0101
       0100 001 1100
       0101 010 0011
       0110 010 1010
       0111 011 0001 --->剔除
       1000 011 1000 --->
       1001 011 1111 --->
       1010 100 0110
       1011 100 1101
       1100 101 0100
       1101 101 1011
       1110 110 0010
       1111 110 1001
             ^
             随机数0~6

    上面的随机数高3位(种子*范围上限),0和3发生三次,而且其余发生两次。 注意低4位(种子
*范围上限),当高3位是 000 或 011,低4位小于2的种子剔除。有二个方法决定种子的取舍
    (a)如果 种子低位*范围上限 小于种子值,剔除此数字,
或者
    (b)如果 低位大于或等于16-种子值,剔除此数。

    后者因为它能更快速地被实现,所以使用次方法。对于 32 位的情形,检查种子的低
32位*范围上限的乘积 是否小于 (2^32-种子),判断是否剔除。

    唯一的剩余问题是, 多少种子值应该被剔除? 这能由 2^32/范围上限(随机数范围)计算。除
法的余数就是要剔除的种子数。

    这部分的子程序返回的随机数几率均衡,所以叫 F_URandom 。返回的随机数,R_Rnd,
范围0<= R_Rnd< R_Mod 之间。 有二个版本, (1)对于8位的R_Rnd和R_Mod,(2)对于16位
的R_Rnd和R_Mod。

    8位的版本,叫做 F_URandom8
;==============================================================================
; 伪随机数函数的线性叠加
; 取得下种子并且获得来自它的8位随机数
; 需要F_RandomSeed子程序
;------------------------------------------------------------------------------
; 输入:
;   A <--- 随机数范围
; 输出:
;   A ---> 随机数 0<= 随机数 < 范围
; 重写
;   R_Mod,R_Rem,R_Temp,R_Temp+1,R_Temp+2,R_Temp+3
;===============================================================================
F_URandom8
         STA    R_Mod           ; 保存随机数范围
         LDX    #32             ; 计算 2^32/R_Mod的余数
         LDA    #1
         BNE    L_UR8B
L_UR8A   ASL                    ; 被除数左移
         BCS    L_UR8C          ; c=1 分支
L_UR8B   CMP    R_Mod
         BCC    L_UR8D          ; 如果部分被除数 <R_Mod 分支
L_UR8C   SBC    R_Mod           ; 减去R_Mod
L_UR8D   DEX
         BPL    L_UR8A
         STA    R_Rem           ; 保存余数到R_Rem
L_UR8E   JSR    F_RandomSeed
         LDA    #0              ; 种子*R_Mod
         STA    R_Temp+3
         STA    R_Temp+2
         STA    R_Temp+1
         STA    R_Temp
         LDY    R_Mod           ; 保存R_Mod到Y
         SEC
         ROR    R_Mod           ; 右移一位(循环8次)
L_UR8F   BCC    L_UR8G          ; c=0 ,分支
         CLC                    ; 加种子到R_Temp
         TAX
         LDA    R_Temp
         ADC    R_Seed0
         STA    R_Temp
         LDA    R_Temp+1
         ADC    R_Seed1
         STA    R_Temp+1
         LDA    R_Temp+2
         ADC    R_Seed2
         STA    R_Temp+2
         LDA    R_Temp+3
         ADC    R_Seed3
         STA    R_Temp+3
         TXA
L_UR8G   ROR    R_Temp+3        ; 乘积右移
         ROR    R_Temp+2
         ROR    R_Temp+1
         ROR    R_Temp
         ROR
         LSR    R_Mod           ; 直到所有8位的R_Mod都移出
         BNE    L_UR8F
         CLC                    ; 把余数加入乘积
         ADC    R_Rem
         BCC    L_UR8H          ; 如果没有8位进位,分支
         INC    R_Temp          ; 乘积字节1 加1
         BNE    L_UR8H          ; 如果没有16位进位,分支
         INC    R_Temp+1        ; 乘积字节2 加1
         BNE    L_UR8H          ; 如果没有24位进位,分支
         INC    R_Temp+2        ; 乘积字节2 加1
         STY    R_Mod           ; 保存R_Mod (不影响Z标志!)
         BEQ    L_UR8E          ; 如果32位进位,分支
L_UR8H   LDA    R_Temp+3        ; 乘积高8位,返回A
         RTS

    这里是 F_URandom 的 16 位版本,叫做了 F_URandom16。
;==============================================================================
; 伪随机数函数的线性叠加
; 取得下种子并且获得来自它的16位的随机数
; 需要F_RandomSeed子程序
;------------------------------------------------------------------------------
; 输入:
;   MOD=modulus
; 输出:
;   R_Rnd= random number,0<= R_Rnd< R_Mod
; 重写
; R_RemH,R_RemL,TEMP,R_Temp,R_Temp+1,R_Temp+2 和 R_Temp+3
;==============================================================================
F_URandom16
         LDX    #32             ; 计算 2^32/R_Mod
         LDA    #0
         STA    R_RemH
         SEC                    ; 准备移位
L_UR16A  ROL                    ; 被除数左移
         ROL    R_RemH
         BCS    L_UR16B         ; 如果移出1,分支
         TAY                    ; 比较部分被除数和R_Mod
         CMP    R_Mod
         LDA    R_RemH
         SBC    R_Mod +1
         TYA
         BCC    L_UR16C         ; 如果部分被除数 <R_Mod,分支
L_UR16B  SBC    R_Mod           ; 减去R_Mod (计算余数)
         TAY
         LDA    R_RemH
         SBC    R_Mod +1
         STA    R_RemH
         TYA
         CLC
L_UR16C  DEX
         BPL    L_UR16A
         STA    R_RemL          ; 储存余数低字节 R_Rem
         LDA    R_Mod +1        ; 储存R_Mod高字节
         STA    TEMP
L_UR16D  JSR    F_RandomSeed
         LDA    R_Mod           ; 储存R_Mod低字节到R_Temp+3
         STA    R_Temp+3
         LDA    #0              ; 种子乘R_Mod
         STA    R_Rnd+1
         STA    R_Rnd
         STA    R_Temp+2
         STA    R_Temp+1
         LDY    #16
L_UR16E  LSR    R_Mod+1         ; 右移
         ROR    R_Mod
         BCC    L_UR16F         ; 如果零被移出,分支
         CLC                    ; 增加种子,保存乘积高16位到 R_Rnd
         TAX
         LDA    R_Temp+1
         ADC    R_Seed0
         STA    R_Temp+1
         LDA    R_Temp+2
         ADC    R_Seed1
         STA    R_Temp+2
         LDA    R_Rnd
         ADC    R_Seed2
         STA    R_Rnd
         LDA    R_Rnd+1
         ADC    R_Seed3
         STA    R_Rnd+1
         TXA
L_UR16F  ROR    R_Rnd+1         ; 乘积右移
         ROR    R_Rnd
         ROR    R_Temp+2
         ROR    R_Temp+1
         ROR    R_Temp
         ROR
         DEY
         BNE    L_UR16E
         CLC                    ; 把余数加入乘积
         ADC    R_RemL
         LDA    R_Temp
         ADC    R_RemH
         BCC    L_UR16G         ; 如果没有16位进位,分支
         INC    R_Temp+1        ; 乘积的字节2,加1
         BNE    L_UR16G         ; 如果没有24位进位,分支
         LDA    R_Temp+3        ; 保存R_Mod
         STA    R_Mod
         LDA    TEMP
         STA    R_Mod +1
         INC    R_Temp+2        ; 乘积的字节3,加1
         BEQ    L_UR16D         ; 如果32位进位,分支
L_UR16G  RTS
;=============================================================================

    8位单片机随机数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1. 因为最初开始的种子是 00000000hex,刚开始几次的随机数不理想,调用多少次后,随
    机数才表现出理想效果? (4 bit 16-2次后,32bit 多少次后?)

2. 两个神奇的数字,1664525(10进制)和69069(10进制)是如何得到的?用这个数产生的数
    字序列是否是最完美的?是否有更完美的数字?如何得出?

3. 种子从00000000hex开始,调用多少次F_RandomSeed后,种子是否可以回到00000000hex?
    种子从00000000hex开始,调用2^32次后,种子回零,是否有这样的神奇系数和列表?

    理论上,使用例子的最快版本,调用F_RandomSeed 2^32次,用4M 主频单片机,0.5uS
一条指令速度,全速运行,大约需要56.07小时。以上的例子都经过6502 simulator V1.1.9.21
测试。最多运行了40分钟,没有发现种子全部回零。

网友A:
这个搞得有点复杂了

网友B: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rand()函数生成随机数。

网友C:
可以使用定时器溢出中断的次数,或者从外部输入设备获取随机事件作为种子来源。

网友:
利用单片机定时器生成随机数

网友D:
在单片机上实现随机数生成,通常使用一个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算法

网友E:
预先编写随机数表,然后进行取数

网友F:
没有内置的高质量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硬件随机数生成器或者加密安全的随机数生成算法。

网友H:
在单片机上实现C语言随机数生成,通常需要结合特定的硬件资源和软件算法。

网友I:
需要通过一定的算法来模拟随机数。

网友J: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是一种简单的硬件随机数生成器,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对一个二进制数进行线性位移操作来生成新的随机数。

网友K:
通常使用当前时间 作为种子

网友L:
初始化随机数生成器。
使用随机数生成器生成一个随机数。
将生成的随机数存储在一个变量中。
重复步骤2和3,直到满足需要的数量。

网友M:
由于单片机系统启动后内存状态通常是可预测的

网友:
更通用且效果更好的方式是使用C标准库中的rand()函数

网友N:
单片机资源有限,生成随机数时应尽量减少占用资源

网友O:
可以结合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作为rand()函数的种子,并且在合适的时间点初始化这个种子

网友:
在单片机上实现随机数,首先需要包含头文件stdlib.h,然后调用srand(unsigned int seed)函数设置随机数种子,最后调用rand()函数生成随机数。

网友P:
伪随机数生成器(PRNG)算法

网友Q:
使用srand()函数初始化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K:
代码首先包含了stdio.h、stdlib.h和time.h头文件,分别用于输入输出、随机数生成和时间函数

网友R:
这种方法并不好用,我做过用时钟做因子的算法,因为时钟一直在跑,所以因子一直在变,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重复的数字出现,代码也小。

网友S:
需要简单随机数的场合。

网友T:
利用定时器的计数值作为“随机”基础

网友U:
基于定时器的简单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