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为什么要先开启外设时钟?

楼主(2023-12-23):
STM32为什么要先开启外设时钟?

网友A:
其实时钟是一个基准准则,有了时钟才可以进行数据传输进行

网友B:
通过先开启外设时钟,可以确保在配置和初始化外设模块之前,为其提供所需的时钟信号。这样可以避免因时钟信号未准备好而导致外设模块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网友C: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先开启外设时钟是必要的步骤,以确保外设模块能够正常、高效地工作。

网友D:
开启时钟之后才能使用的

网友E(2024-01-22):
额,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楼主可以先看看MCU如何工作的哈

网友F:
正常是需要先开启外设时钟的,然后再配置外设引脚一些功能,最后才能使用

网友G: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外设时钟需要被先启用,这是因为外设的工作需要时钟信号来进行同步和驱动。

网友H:
在启用外设时钟之前,外设无法正常工作,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时钟信号。

网友I:
具体来说,STM32微控制器采用了一种称为"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的模块来管理时钟信号。

网友J:
RCC模块负责为微控制器的各个外设提供时钟信号,并且需要通过配置来启用相应的外设时钟。

网友K:
在启用外设时钟之前,需要通过RCC模块的配置寄存器来设置相应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以确保外设获得正确的时钟信号。

网友L:
因为,一旦外设时钟被启用,外设就可以根据时钟信号来进行数据传输、计时、控制等操作。所以开启时钟是最初必要的

网友M:
因为,为了确保外设能够正常工作,必须先启用外设时钟。这是在使用STM32微控制器时需要注意的重要步骤之一